我的450锁尾和非锁尾的中立点不在一个位置正常吗?

楼主(2010-12-22):
我的450锁尾和非锁尾的中立点不在一个位置正常吗?

网友:
严格说,锁尾是没有中立点的,因为陀螺仪在随时更新中立点。
所以我认为,锁尾和非锁尾的中立点不在一个位置关系不大。

楼主:
我是说450上电后,不发动,用控打锁尾和非锁尾的时候,尾推的中立点不在同一个位置正常吗?

网友:
没问题的  正常

网友:
450上电后,不发动,用控打锁尾和非锁尾的时候,我的是在一个位置的

楼主:
那我调机尾不温漂时候是在锁尾模式的时候调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我调机尾不温漂时候是在锁尾模式的时候调吗?

应该在非锁尾的情况调中立点的,在中立点正角2度左右就可以然后开锁尾模式就可以了,不知道说得对不对。

网友(2011-02-04):
有没有尾旋翼桨用的螺距齿啊!

网友:
我的陀螺,401\520\611\701
750\780等,从来都没有刻意找过中立点只要机械部分,连接后尾螺旋桨折后呈水平就可以了.以前还给401弄了一个20-30度的夹角,后来发现没必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