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不马虎DX的滚花刀-如何使用

楼主(2010-12-22):
看了不马虎DX制作的滚花刀实在佩服,但有个事情不是很明白,下面图片中的工具滚网花纹时没有问题,要是滚直花纹时该如何操作呢?是上两个直花纹滚轮,这样是否会乱纹,网花纹就不会有这个问题,请DX们指导一下,谢谢!

网友:
能干不锈钢么= .,=  值得深思

网友A:
实践下就知道了,其实搜搜能有结果的,就是不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实践下就知道了,其实搜搜能有结果的,就是不说

就是因为没有呀,实践不了。滚花刀做成这么复杂,我理解是在滚网纹时工件上下同时受力,避免了普通滚花刀单侧受力的缺点(毕竟滚花是压出来的,受力大,工件夹装不好很容易就出现歪斜)。但是直纹滚花时就有些不明白了,上下2个都装直纹滚花轮时能自动找对花纹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MS记得,滚花也是挤压出来的,会自动的校正吧,你试试看应该可以哦。有刀的话就实践,没什么啊。

网友:
会自动找正的,第一次压力要大,十字直花纹如何做?不是交叉的花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