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贴:常用舵机及180°、360°舵机的区别

楼主(2010-12-22):
常用的
舵机
,如辉胜9克,接到接收机上,通电,发射机手柄拔到最左边,舵机接收到脉宽1ms信号,摆臂左偏45°;手柄拔到最右边,舵机接收到脉宽2ms PWM信号,摆臂右偏45°。
请教:如果换为180°、360°(1圈)舵机分别接到接收机上,对应于同样的脉宽1ms 和2ms PWM信号,180°、360°舵机会摆动多少度?
还有一种360°机器人用舵机,里面的电位器是固定的,不随舵机摆臂转动,应该不属于比例舵机吧。

网友A:
机器人控制板的信号比模型上的信号脉宽信号范围大。所以同样的脉宽舵机角度是一样的。

楼主:
谢谢LS模友回复,这么说舵机摆动角度是和接收机输出脉宽有关,常用的舵机如辉胜9克和国产仿Futuba 3003 也可以当作180度舵机用

网友B: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396471
辉盛的不可以当云台舵机哦 很多图传都强奸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