叼雪茄的汽油机

楼主(2010-12-22):
甲醇太贵,还脏,但是对四冲的排气声音情有独钟,于是改装下让四冲甲醇喝汽油。手上有台接近报废的老款三叶,除非油平面高于化油器,否则根本吸不上油,直接拆掉化油器,装上汽油机的,点火目前还没改,甲醇机原配的,试车,基本满意,气门调节螺丝也滑牙了,现在进排气间隙都是0.12,没办法细调了,不过怠速相当的稳,转速也低,相信新发动机到了后状态会更好。试车发动机:SC65 螺旋桨:豪克14*4木桨。http://www.56.com/u76/v_NTczNDk3NTM.html

网友:
甲醇改汽油真的可行?

网友:
化油器安装原装位?

网友A:
四冲程比二冲程功率小4成,改成汽油机后功率再小4成

网友:
把火电拿掉行不?
汽油:润滑油,是多少?

楼主:
火电拿掉不行,燃料配比30:1,全新发动机及CDI已在路上,准备来个彻底的改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四冲程比二冲程功率小4成,改成汽油机后功率再小4成

这个 小发动机 难道不是四冲的么 ?

网友:
叼了支大雪茄!呵呵。
期待能改得成熟可行:稳定、大力、耐用!

网友:
但愿成功,一般甲醇机的压缩比较汽油机大,会不会引起暴震而损坏连杆?

楼主:
嗯,考虑到了,因为旧发动机不值得太伤精神,就没改压缩比,只是随便着车试了下。昨天下午收到新发动机了,今天动手改装,加装CDI,调整压缩比,一步一步来。我选的是三叶91,三叶不是仿的OS嘛,我手上一堆OS的配件,我就想如果通用的话就直接上OS的连杆活塞,不过还没测量,三叶是四冲的,OS是两冲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