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滑翔机] 安装DLG MINI的问题?

楼主(2010-12-22):
要用到什么工具..胶水..??谢谢

网友:
是topeasy吗?你需要绝对平整且够大的工作台,其它的和做普通飞机的差不多,装这个飞机一定要先把没一步在脑子里过一遍,以免出差错,环氧胶打错了是很难弄的

网友:
胶水要用大罐的环氧树脂,可以用30分钟树脂,不过价格有点贵,我用E51,50元一大罐,还有尾翼是要自己打磨翼型的,沙纸板很好用,组装所有的部分最好都用直角尺辅助,调温电熨斗用来烫蒙皮,不懂的加我1090078213

网友:
胶水用PT39就不错
虽然贵点,用起来,还是很省的

网友:
准备好北化的502胶水和爱牢达30分钟慢干环氧。

楼主:
手工据..砂子板..直角尺..手钻..环氧树脂配固化剂..这样组装MINI DLG够了吗

网友:
你还要个模型用的调温熨斗烫蒙皮及机翼未来的修复

楼主:
也就是说...这样够了?

网友A:
电池要自己组,电烙铁也少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池要自己组,电烙铁也少不了

错了,电池组尽量不要自己用电烙铁焊接。因为镍镉或镍氢电池的负极的金属壳面积较大,用小瓦数的电烙铁很难焊透,容易假焊。用大瓦数的电烙铁会使整个壳体温度过高影响到电芯。正极有橡胶的安全排气阀,受热后容易老化产生漏液。正确的做法是去卖电池的地方让卖家用高频点焊机进行多点焊接,既安全又保险。正负极要焊出极耳,引线再焊在极耳上。下图是我自己飞LONGSHOT用的电池组。
做电池组的时候引线的插头一定要用镀金的插头,可以有效的防止氧化产生接触不良。
引线要用优质的60芯的,不要用廉价的30芯的劣质导线。

多点高频焊接可以有效的保证飞行安全。

青壳纸垫片做好电池的绝缘,引线出现位置用热缩套管做好加强保护。

封装好的成品电池组。

网友:
有个什锦错应该会有帮助.

网友:
铰链用什么呢?

铰链怎么做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