贴塑。。。。贴上去下不来了

楼主(2010-12-22):
 先给z轴下支撑面跟嵌铁以及另一侧的燕尾贴塑

然后放进去,过了两小时。。。。

发现动也不能动了。。。完全无法移动,也没法拿下来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胶给粘住了.

网友:
使用暴力..大铁锤..一锤子下去.准下来- 0 -

网友:
装的时候怎么不弄东西挡下啊或者抹点油啊

楼主:
导轨上原来有润滑脂的

网友:
那胶太稀了流别的地方了我的车床贴的挺好的啊一点都不沾

网友:
慢慢震吧,要不然用化学物质?丙酮?信那水?

网友:
是受压后,胶水挤出粘上了,开始应该把非粘接面抹油

网友:
可以顺导轨,用木锤敲(切向力)

楼主:
跟胶水没关系,是变成紧配合了。。。。**

网友:
热吹风吹一下先拿下来再说

网友:
估计是事先没考虑明白就开工了。。。。。呵呵!这事俺也干过。。。

网友:
锤子敲打,顺着轨道的方向敲打,只能这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跟胶水没关系,是变成紧配合了。。。。**

塞铁不是可以调的吗?

楼主:
塞住了,动不了了,明天上大铁锤

网友:
房老大说过要去掉贴塑的厚度哦

网友:
塞铁不是有大小头的么?

网友:
螺丝刀强行插入~~~

网友:
如果要废掉胶水,加热就可以了

网友:
看下怎么解决.....

网友:
装的时候怎么不弄东西挡下啊或者抹点油啊

经验啊

网友:
你就折腾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已经根据房老大的建议去线切割掉了1mm。。。。结果还是塞进去卡住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咋加热。。。。把z轴立柱放到炉子上烧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上面原有润滑脂的而且也加了机油

网友:
  这种破坏掉一层贴塑的办法个人觉得得慎重考虑。
  要是工厂出品的时候就贴塑,这应该是很好的一件事。事情都有两面,就怕贴塑底下省工,该精磨的不精磨。
  自己贴塑,看似花费不多,但是要扒掉一层的做法敢不敢做,还真是个问题,铲掉、铣掉、还是磨掉,工程量多大且不说,能否保持原来的精度还真是个疑问,底面不平用胶水来找平,恐怕效果很难说。
  为什么绝大多数机床拖板、刀架部分不刷漆?难道不考虑防锈吗?不刷漆的原因其实就是为了显示做工精度。如果刷漆,就看不出表面的平整、光洁度,那么坑坑洼洼的零件经过腻子找平、油漆封面,外观漂亮极了,精度就难说了。贴塑大概也是这样,按说一台车床工厂贴塑也增加不了多少成本,即便是增加了成本,也有理由加在售价中,为什么大量的厂家不搞贴塑。这其中自有某种道理吧。我想如果贴塑,导轨就可以不经过精磨也能糊弄过关大概是主要原因吧。
  当初差点冲动就贴了塑,好在懒惰了一点,也考虑没有扒皮的技术,终于没做。平时小油壶多用几次,导轨滑溜溜的,干一年活也看不出来有何变样。
  总之贴塑的好处我不会否认,对于技术没有把握的我这种业余选手,还是慎重为好。

楼主:
费劲半天。。。。终于给卡住的搞下来了。。。。。
贴了以后。。。说实话,没感觉润滑些

网友:
贴完了。再上油啊。还有磨合一阵的。

楼主:
上了啊,上了二硫化钼,更干涩,又上煤油跟缝纫机油,好多了,跟原来不贴塑差不多了

网友:
好多了才跟不贴差不多,那干脆再搞下来得了

网友:
用放大镜看,绝对紧密不少

当平整度及粗糙度达到一定的时候.人的感觉就开始不准了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搞下来不行啊,垫铁切下去1mm厚度啦

网友:
前车之鉴,后人之师

网友:
有些不明白了,我贴0.5 的,塞条要减掉差不多2mm,怎么回事啊?去数控铣搞掉 1.2  了,还不行,又回来自己刮,

刮了两个上午,手都黑了,还浪费了60块

楼主:
我的也是啊,我干掉1mm根本塞不进塞铁,后来硬塞进去结果就出不来了。。。。这不才搞下来

网友:
不会和没贴一样吧,我的没贴时锁紧拖板摇不动,不锁紧没精度还肯刀让刀震动,贴了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我的。。。。咋说呢

我不好说太不好,因为方老大很热情很帮忙

但是,确实。。。说实话,还不如我没贴的

大概是我原本导轨精度很好,贴了以后反而不太好了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也是啊,我干掉1mm根本塞不进塞铁,后来硬塞进去结果就出不来了。。。。这不才搞下来

没贴过,貌似不用硬塞,看来你去少啦。
貌似是正好放进去,然后调紧。没有间隙但可以滑动,消除间隙误差,震刀纹会变小。
该不会你涂胶后没有压紧吧,胶水凝固高低不平。

网友:
贴了效果应该很明显变好,不应该出现贴了不如不贴的现象,你可以发点照片,大家分析下原因.
另外你汪汪号是什么.

楼主:
我是固定到z轴上面固化的。。。。。。很紧。。。严丝合缝

网友F:
是导轨油的问题。导轨油和一般的油是有区别的,润滑脂千万不要用,那等于是自杀,导轨油是很清澈的,润滑导轨的时候,同时起着冲刷清洗导轨面的作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是导轨油的问题。导轨油和一般的油是有区别的,润滑脂千万不要用,那等于是自杀,导轨油是很清澈的,润滑导轨的时候,同时起着冲刷清洗导轨面的作用。

这个是个大问题啊,我的导轨上了含石墨的润滑脂,会不会“等于自杀”?
快快指点一下,不行就清洗一下啦

楼主:
好在。。。俺用了缝纫机油清洗,不知道缝纫机油行不行

网友:
大白兔你还是上个图比较好
是不是你贴的有问题啊?

楼主:
小雕刻机跟激光机的步进到了,42*62跟42*47的,分别是0.7NM 0.55NM

62的转速只能到200,高了就震动,47的可以到。。。。1500

楼主:
 光是他们在那边站着看不出大小哈

来,铣床改装用的86也来排队,排排坐,吃果果~

网友:
卡的太紧拔不出來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楼主:
更正一下。。。不是方老大告诉我切1.mm的

网友H:
我奇怪,我提供的软带,都告诉垫铁要去掉1.6-1.7mm

跟楼主汪汪聊了下,感情他他是从另一个卖软带处买的,以为那人是我(我掏宝号lfz6688与这里ID不一样)

长期在这里混,搞这个软带是希望能跟大家一起玩的快乐,也结识了不少朋友,还能挣几个钱堵住老婆讨厌我玩机床的嘴,所以每个从我那里进软带的,都详细指导(包括改数控问题),贴塑虽然简单,但毕竟大家不是专业的,折腾一次也不容易,所以要想效果好,除了用最好的软带,贴的方法也很重要.

另外楼主操作方法有欠缺,塞条去掉的不够,楞砸进去了
不过还能补救,可以用壁纸刀把高点刮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我奇怪,我提供的软带,都告诉垫铁要去掉1.6-1.7mm

跟楼主汪汪聊了下,感情他他是从另一个卖软带处买的,以为那人是我(我掏宝号lfz6688与这里ID不一样)

长期在这里混,搞这个软带是希望能跟大家一起 ...

房老大是个好人

网友:
刮软带不能象刮铸铁那样操作,就用个小窄平刀片(壁纸刀用掰断的哪个断面),倾斜着象刮猪毛那样刮(向里刮) ,很省力.

网友:
这个油槽还是需要的,但是建议把油槽开1/2软带深,不要把软带开透,润滑油也需要,但是不要润滑脂,要用比较
稀的油,最好用专用捣鬼油,用过一段油后,质量好的软带有微孔,油会渗入其中,偶尔没有上油,也影响不大,用刮铸铁的方法刮软带困难,不是软带比铸铁硬,而是太滑,咬不住,咬住了由于软带软,又会吃的太深,所以刮软带,就用刀片最好.

网友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

楼主:
机器装回去了,回头铣电机座装上就是简易数控了

总的说,我再也不贴塑了

变动的不仅仅是摩擦面跟塞铁,连同丝杠等位置都需要改变,而且不易测量实际需要改变的数量

费了很大力,得到效果很小甚至负,就一费力不讨好的活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也是啊,我干掉1mm根本塞不进塞铁,后来硬塞进去结果就出不来了。。。。这不才搞下来

强行插入后的恶果!

楼主:
回复 网友I:

 6毛

网友:
贴塑导轨润滑油 绝对不要用油脂,普通稀一点机油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我用的缝纫机油

网友:
那是你原来的没洗干净,先拆下来洗干净再安上去,肯定滑得多

网友:
借鉴一下,呵呵!

网友:
楼主看来是伤情绪了,补救一下.问题会解决的,结果会美好的

要是楼主买软带没认错人,要是开始能与我联系,按照正确步骤,就不会发生这悲剧了.

楼主:
金属加工人也是个好同志的,他时时都在指导我怎么弄

只不过现在停顿下来了,因为不换滚珠丝杠,改装数控完全没意义,我原来有光栅尺,可以准确定位,可是如果不换滚珠丝杠,螺距误差太大

可是如果换,要加工底面的坑跟槽,自己无法加工自己,太重无法搬运去外面加工

所以打算暂停改数控铣床,等赚点钱了,弄个小的铣床,用这大的加工小的的工作台下面那些槽

明天开始还是暂时先弄自己的激光机跟小雕刻机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