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室内机] 测了3个减速组

楼主(2010-12-22):
仔细 测了3个减速组 中间的那个好像电机坏了,另外2个都是30克-33克,电池不是满电

网友:
减速可否上大图,另外减速比是多少的 桨好像也不一样大

楼主:
左:小黄蜂的6mm减速,7mm电机,配橡筋直升机的浆,可调螺距
中:飞行梦的7mm减速,7mm电机,5030浆
右:8mm减速,7mm电机,7035浆

网友:
不错,看来是要做一些电机拉力的测试

楼主:
先测好再上机,绑在kt上测推重比很准,还可以用刀子给kt减肥

网友A:
电池  用的是多大毫安的啊》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池  用的是多大毫安的啊》??

和电池基本没关系

网友:
6、7mm减速是什么意思??
7mm电机
配什么减速比和桨
拉力能达到40g左右

网友:
减速组是DIY的还是买的
配7035桨拉力多少?
减速比是多少?
7035桨的孔径多大?
淘宝哪里卖小孔径桨?

楼主:
7mm电机配减速最大就30克,40克最好用10mm电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