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200有哪些副厂件?

楼主(2010-12-22):
各位,请说下EP200有哪些副厂件?

网友:
淘宝上有专门做EP200副厂件的,是全身副厂件。想要哪个配件都有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各位,请说下EP200有哪些副厂件?

参考我的帖子吧,虽然是讲ep100的,但是除了机身和皮带,其他都是和ep200通用的.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440249&extra=page%3D1
zifeimodel的金属件很齐全很便宜 ,然后就是火狐的塑料件,如果改了250的尾巴,那么可选的备件更多。

楼主:
已经按LS的推荐买了三轴和尾管,在等货中。。。。。。。还想问下EP200的皮带有副厂的吗?为什么自锁螺母在使用前要烧掉里面的塑料,这不是失去了自锁功能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经按LS的推荐买了三轴和尾管,在等货中。。。。。。。还想问下EP200的皮带有副厂的吗?为什么自锁螺母在使用前要烧掉里面的塑料,这不是失去了自锁功能?

前面不是已经说了,去zifeimodel或者卖火狐200的这两个卖家的店铺去找或者直接问卖家,所有的200配件(当然包括皮带)都有对应的副厂件。
还有几家卖冠力200的淘宝卖家,也有200的副厂件,不过卖得比较原厂便宜不多,不推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