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KYA250 PK 火狐EP200

楼主(2010-12-22):
已经有了亚托450-V2, ESKY016,也改成了多个大小无刷拉码,从来没有考虑过再玩500以上的JJ,今年冬天倒是很想搞个250小JJ玩玩.看到坛子里不少朋友玩火狐EP200,比较了一下,总是觉得这个JJ很多部分是塑料件,虽然便宜,但是玩上手后再升级金属件,那是需要不少的大米. 在淘宝里看到了SKYA250,不到300元,碳纤机身,金属旋头和尾波,塑胶浆,兼容亚托250,好像就是个山寨亚托250.入手了一架,半天时间组装完成,再半天时间调试,可以说很不错,一次成功,飞行的很平稳,多练练手后完全可以在客厅里飞.
所有配置:
SKYA250一架, ESKY9克数码舵机4个,ESKY0704A陀螺,XXD20A电调,浩马特HB2625外转无刷马达KV3900,15T马达齿,天地飞微型6通接收机,6EXHP控,
这个马达是配3S电的,但是完全可以用2S20C1300电,差别只是不暴力,但是可以平稳飞行
总的来说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,JJ的做工还不错,精度肯定比不上亚托的,一分价钱一分货嘛,不过可以说出厂时候旋头部分基本就已经调好了,只是自己完成组装就基本可以.
我发这个帖子不是说火狐EP200不好,只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.
照片和视频随后再发

楼主:
先上照片:

楼主:
晕,怎么照片上不去了???

楼主:
[localimg=400,300]1[/localimg]

楼主:
现在怎么上照片? 上传照片的方法又改了?

楼主:
视频已经拍好了,可是现在连照片都发不上来,别说视频了,晚上我再试试

网友:
照片传空间里,视频上地址 让我们先看看了来

楼主:
先移步看看视频吧:
http://www.56.com/u11/v_NTczNTU5MzY.html

网友:
视频看不到了

楼主:
等待审核,现在应该可以看到了

楼主:
再试一次发照片,再发不上就没办法了

网友:
250和200我都有,其实两者是差不多的,
很多朋友以为火狐是塑料的就不如碳纤机身和部分金属零件的250
认为火狐不好飞的,很大原因就是陀螺仪和尾舵机用的太垃圾
我有2年的实际使用经验表明,炸机损失明显250更大,
所谓精度什么的,其实基本差不多,尾波部分250的虚位比火狐要大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但是我也更喜欢250的原因在于250的整体设计比较人性化,维修很方便
比如有专门的电子架,布线方便,   反转齿传动设计更换皮带方便等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所以我认为同为200级的经典机型,PK没有谁能完胜,

楼主:
呵呵,楼上的朋友,我们也算是老相识了
我前面说过,青菜萝卜各有所爱,我说的PK也只是比较这2款小JJ
要说喜欢,我还是偏重这个SKYA250,我不喜欢塑料的JJ.
原因很简单,它不是部分金属件,该是金属的它全用上了,不存在升级金属件的问题,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250也好,200也罢,配件在淘宝上本来就少,这个小JJ是和亚托250兼容的,配件相对要多一些,也能找到山寨的,相对便宜很多,而火狐200要是升级金属件,代价不会小,要是改装亚托的,没一定的功底可能是有些难度的.
都说小JJ很难调好,可是我组装好后一次飞行就成功了,用的电子设备还是很一般的,并没遇到什么难题,呵呵.

网友:
真的没记错

查了下了果然汽车位置LZ飞过016的

楼主:
再发一次照片试试,要是再发不上来,就不发了

网友:
泰世EP200很稳可与LAMA V3比,就是价格,呵呵!

楼主:
照片发不上来,拍了一段视频可以看到
这段视频是低空飞行的,都说在20-50CM的高度因为地效的原因,是比较难飞的,但是这个小JJ一样可以飞的相当不错.
这个小JJ还需要继续调整,要飞的更好更稳,现在舵机上的球头是装在摇臂的最外一个孔上,好像舵量稍大稍灵敏.
低空飞行视频请移步看:   http://www.56.com/u87/v_NTczNzA1MzI.html

网友:
250原厂建议斜盘舵机球头就是装在摇臂的最外孔(第5孔)
但是我测试Idle2飞行模式时发现,油门拉到最低,同时升降和副翼打到最大时,
最下面一个舵机摇臂会顶到大齿盘,这非常危险,
我只好全部退一孔(第4孔),并把干涉大齿盘的那个摇臂第5孔剪掉,
测量最大总距范围仍然可达+-11度,(十字盘参数保持默认60%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如果只是想降低操作灵敏度,并不需要改变孔位,
可以降低十字盘参数或设置大小动作来调整

网友:
我帮你把视频贴过来

网友:
还有一个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照片发不上来,拍了一段视频可以看到
这段视频是低空飞行的,都说在20-50CM的高度因为地效的原因,是比较难飞的,但是这个小JJ一样可以飞的相当不错.
这个小JJ还需要继续调整,要飞的更好更稳,现在舵机上的球头是装在摇 ...

skya 250除了碳纤机身太薄之外,其金属件还是很不错的,以前飞250都是买skya的配件。
但是从图上的视频来看,尾巴飘得太明显, 0704这样的陀螺还是不适合6通机,淘个2手的gp750换上,你就可以体会尾巴跟棍子一样的感觉了

网友:
SJM的头罩。。。。

楼主:
是SJM的机头罩,前年买的,一直没用上,现在把它用上了,原装的机头是塑料的
脚架用华**的53#1改装的,原装的脚架我不喜欢

网友:
帮老师发图

楼主:
谢谢楼上2位帮忙发上视频和照片的朋友

网友:
遥控不够爱惜

好旧哦
看到LZ机群了

楼主:
呵呵,这个控是6EXHP-AP,已经陪伴我3年多了,管7架电直6架电固的飞行,很辛苦的,当然就变的旧了,我没打算换控,就让它一直陪伴着.
车上的拉码除了V3,其他的都已经改了无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呵呵,这个控是6EXHP-AP,已经陪伴我3年多了,管7架电直6架电固的飞行,很辛苦的,当然就变的旧了,我没打算换控,就让它一直陪伴着.
车上的拉码除了V3,其他的都已经改了无刷

  ..
LZ新凯越出吗?   PS   报价

网友(2011-02-24):
老前辈整小JJ了~~~~~~不错~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