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:请问只有futaba的控才能用头部显示器吗?

楼主(2010-12-22):
就是一个墨镜一样的东西,里面可以看到飞机上的实时画面。

我不知道 头部显示 和 头部跟踪 有没有区别?

我的意思就是,比如有些朋友用的是7寸的屏幕看实时画面,我想用头部显示看实时画面。

因为现在打算入手spectrum DX7了。。又无意中看到futaba头部跟踪的帖子。。。。特上来问问。

网友:
头部显示是视频眼镜,加上头部感应器可以控制云台,像驾驶真飞机一样。头部跟踪说明书上说FUTABA能用,没说别的能用不,我用的天9S,可以用的,也没有漂移状态,别的我不知道了

网友:
JR和spectrum不能用,就是这样,呵呵

网友:
还真不知道天地飞可以定义教练口

是T9S的新功能么

网友:
如果和futuba 编码格式相同,就没问题;

AEO的头追是 之支持 futuba的;JR的不成;

楼主:
明白了。

头部显示 和 头部跟踪 是不一样的东西。

我觉得头部跟踪没什么必要其实。。。能看前面就行了。。。。

楼主:
也不会只有一个牌子的头部追踪吧。。。。
只有futaba独霸了?

网友:
我来扫盲一下吧。头部跟踪的原理是遥控器的教练学员模式。遥控器当教练,头部跟踪当学员。

举个例子,学员(头部跟踪)把1~6通道的PPM信号发给教练,教练(遥控器)按设置把学员的5、6通道加上教练的1、2、3、4通道合成一个1~6的通道发射给飞机。
这样学员(头部跟踪)可以控制教练发射的5、6通道,即头部跟踪可以控制云台。

FUTABA一般都支持学员可用所有通道。而JR的教练模式好像只支持学员1~4通道的输入,无法用学员的信号来控制云台。(不过猜想高级JR是不是能自由定制通道,把云台放在1、2通道让学员控制,自己的摇杆放在3、4、5、6通道,是否可行?不过混控什么的可能不能用了)

所以能不能用头部追踪取决于遥控器的教练模式设计,贴地飞应该是按futaba设计的,其他牌子就不知道了,仔细看看教练模式设置,大概也能看出来支持不支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