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车工师傅

楼主(2010-12-22):
如果把一个长条方料(铜 铝  45号钢) 扒成 圆料,是不是要先用砂轮把它粗磨成圆料,再车。不锈钢又该怎么。

网友:
直接用棒料多好啊,把元的铣成方的没什么好说的,干吗要把方的扒成元的啊?

网友:
不用 夹上车就行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。。方扒圆  断续切割。。45°普通的刀就行

网友:
一般来讲。铜与铝是不能上砂轮的,铜吃砂轮相当的利害,不要小看这软软的铜,

刚玉砂轮,没几下就下去了一块。

至于要变成圆的,一般从中间进刀,不是很可取,只要从端面进刀,铝或铜这种,软材质

背刀量大一些,很容易就园了。

只是这样很浪费料。

对车床来说,难的不是方的变成园的,难的却是,如何用三脚的卡盘。抓住这四边的材料。

这时倒还真是有师傅,先用其它方法,开园后,再夹的

网友:
垫一个爪找正

网友:
同意直接用         现成的材料

网友:
什么床子?

网友A:
不锈钢一定要粗磨成圆料,再车。因为不锈钢又硬又腻很容易打刀尖哦。用合金刀有钻石刀最好。初车少吃刀5-6百转慢慢来直到车圆。然后掉头车就好夹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锈钢一定要粗磨成圆料,再车。因为不锈钢又硬又腻很容易打刀尖哦。用合金刀有钻石刀最好。初车少吃刀5-6百转慢慢来直到车圆。然后掉头车就好夹了。

钻石刀.....不是我们一般老百姓能消受得起的

网友:
用四爪夹就行了,不用粗磨成圆料,不锈钢的开慢速,视工件大小选转速和吃刀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锈钢一定要粗磨成圆料,再车。因为不锈钢又硬又腻很容易打刀尖哦。用合金刀有钻石刀最好。初车少吃刀5-6百转慢慢来直到车圆。然后掉头车就好夹了。

没那么精贵的,用YG的刀片就行了。

网友:
如果把一个圆形材料,搞成方料,请问用车床怎么搞?

网友:
“高校”
 傅师乃真上楼!!!

网友:
前天我店里自动门的行程开关坏了

里面有一个铝合金(铸铝)年数多了碎了

四四方方,最的事就是用车床当铣床,车了一个

好在只有 8MM厚,用40MM的铝棒切一片就行

感谢我的床上装了快速刀架,这8MM的铣刀行程,就是用刀夹的螺栓来产生的,
虽然因为振动,表面的光洁度不好,但死活也是省下了N分的时间啊

很不喜欢用手锯锯铝。

下面引用一个图片,车床加工大平面形的方便的(当然这个图片中铣床也可作得很好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