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50入魔一年!现修机一个月!血滴指两次任没修好,求助

楼主(2010-12-23):
450 入魔一年,现遇到一个修了一个多月都修不好的问题!!向高手求助!

飞机追尾厉害,左右摆动弧度大楷在3CM,油门给到3分之1的时候就开始追尾了!!!
逆时针航线追尾消失!顺时针航线追尾特别厉害!之前怀疑尾巴有问题,后直接将尾巴部分(包括GY401, 亚托520, 尾管,皮带, 尾波箱, 尾桨夹, 尾推, 尾桨)全部换在朋友飞机上飞  正常!!换过朋友的尾巴部分到我这台机上也是 追尾!!之前用飞跃SPOST的飞机一直怀疑机身有问题现在换了飞魔士的PRO皮带直传还是 追尾!

感度从10到100都调过没见好转!

现机身直接换了一台新的!!飞魔士PRO皮带直传

电机也更换新的!!郎宇4300KV

电池一直飞123电

电调好盈40A!!经测试正常

三个斜盘舵机辉盛MG90!!全新

锁尾GY401加亚托520!!  换在朋友机上经测试正常

控JR9X2!接收77S       我的控经 更换朋友的控和接收追尾也无改善!  ==我的控接收正常

大楷情况就是这样!!望大侠们帮我分析分析!!!先跪谢了!!!有更详细问题可以QQ  595636324

网友:
  人品问题

网友:
  螺絲,球頭,尾管夾鬆了,.........

网友:
静电干扰? 皮带问题?

网友:
LZ真遇到灵异事件了哈 希望尽快找到问题所在,不然就等到回家过年的时候偶们遂宁模友给你找找病因哈

网友:
GY401有真有假 大胆問 樓主會否買到了假401

网友:
全拆了,再装一次,包好

网友:
是不是你感度通道插错了哦?看你控里感度通道设在那个通道上的。是第5还是第7上。

网友:
一般都拆了会没事吧……

网友:
陀螺仪充满水分,鉴定完毕~

网友:
 这个难题真是灵异啊!确认陀螺仪没问题?尾舵有无中点抖舵之类?关键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就体现,你整个尾巴换到朋友机上多飞几个起落,不要试1分钟。看这现象真是奇怪啊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各位的关心!!今天我的机机修好了!!!换了一个以前用的 固朗 KDS800 双感度 锁尾陀螺仪居然正常了!!不知道为什么以前也换来换去过都不行的!真是奇怪!!不过修好就对了!!还是要感谢大家的关心!!
顺便想遂宁的朋友汇报一下现在的成绩!正走航线顺时针,逆时针,8字都OK!尾走航线顺时针,逆时针OK,8字还在练习中!自旋航线顺时针,逆时针,8字OK!倒飞对尾悬停OK!左右侧翻OK!对头翻,对尾翻OK!侧摆,钟摆练习中!今天飞机修好后感觉进步了一大步!倒飞悬停降到1米高位置无任何问题!现在开始练习倒飞对头了!!!    汇报完毕!!!

网友:
哈哈,看来是陀螺仪有问题。

网友:
尾波箱换一个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