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,水平尾翼是两片的,怎么连接

楼主(2010-12-23):
我的50级J3,2片尾翼用2MM的内六角扳手弯个U形连接,还是软了,在空中飞,快速拉杆,总是飞不平,会歪向一边,还会失速,飞不出圆的翻滚,,,估计是这个原因,问下老鸟,,都是怎么连接的??

网友:
hi

40以上的飞机都不应该用这种连接方式,建议使用Y型连杆同时控制两片尾翼,这样才能保证动作的一致性。

网友:
沙发说的可不一定哦,我的第一架汽油机就是你说的Y型连接,总是会舵面不一致,后来想办法解决了,大飞机还是U型的金属连接好使,楼主还是检查是那引起的舵面不一致,是不是两片舵面插金属连杆的空过大?

楼主:
用什么比较硬的金属来做U型的呢?

网友:
Y行拉杆较好。

网友:
换粗钢丝,粘结实就行,

30cc汽油机用3毫米钢丝都没问题。

网友A:
在原来基础上用AB胶粘上一个U型铝合金板,外形要与两片平尾之间的空挡吻合。我用此法解决了2架,OK。

网友:
平尾上用俩小一号的舵机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原来基础上用AB胶粘上一个U型铝合金板,外形要与两片平尾之间的空挡吻合。我用此法解决了2架,OK。
求图片.

网友:
技术帖,都要顶进来.

网友:
做好了都可以的 ~~~ 仔细检查下铰链和U形卡的接触部分 是不是有虚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