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把仪表车改能车螺纹的数控小车,主轴电机用步进还是伺 ...
想把仪表车改能车螺纹的数控小车,主轴电机用步进还是伺服好

楼主(2010-12-23):
上段时间买了台435导轨的C0625手扳床。想搞成数控能车螺纹的,不知主轴
电机
用什么好
用130步进估计便宜点,电机应该也够力
伺服电机好像效果好点,但MACH3接口板匹配吗?

网友A:
肯定是伺服好了

网友B:
帮顶, 肯定是伺服好了

网友C:
步进电机转速不够吧,还是上伺服吧,当然差米另说。

网友C:
要是差米,弄个普通电机加变频加编码器也行的。

楼主:
普通电机已经有了,加个变频器倒要几百块
不知普通mach3接口板能否匹配伺服电机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