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滑翔机] (更新图片)大家的mini topeasy DLG装好了吗?一起来交流下感受和配置

楼主(2010-12-23):
我的今天早上已经爽飞了,8点多钟,地面上都还有雾,操场上的红旗也不会动,应该是标准的静气流,投掷高度根据边上楼房4。5米一层参考,估计也就40米上下,平均留空时间大概1分钟,最好的达到1分20秒左右,报下我的配置,powerhd6克舵机*2 330mah单体锂电,天地飞四通2。4G微型接收机,飞机还没称重,单体锂电太轻,我的飞机头上还加了一截焊锡丝重心才对,飞了一个多小时锂电电压从4。2降到4。02,好省电啊,hd的6G舵机回中很好,细腻度马马虎虎,单体锂电下力矩也还可以,目前全重127克,重心在机翼前缘54毫米处,操纵钢丝改为两侧出线,机身上用少量碳纤丝和树脂固定,事先把钢丝拉直,用胶带简单固定,之后上树脂,然后贴上保鲜膜,树脂固化后再揭掉,表面会非常理想!说明书上是用3M胶固定的,一个字重!

网友A:
我的还没到货。
HD有人反映质量差,但我飞过来还行
看你的HD能坚持多久

网友B:
哈哈....我拜你为师傅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还没到货。
HD有人反映质量差,但我飞过来还行
看你的HD能坚持多久

这个舵机之前用过9克的,还不错,天使论坛里确实有说HD舵机烂的掉渣的,但是在论坛里用POWER HD为关键词检索,发现这个舵机还是很不错的,质优价廉,齿轮系统是尤其的顺畅,aby最近也迷上小飞机啦,哈哈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哈哈....我拜你为师傅了

学费都没交,才不收你,哈哈!开玩笑的,电话留你了,实在熬不住就晚上的时候,来个电话,我教你一步一步先装起来,感觉真的不好飞就再入个有动力的入门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这个舵机之前用过9克的,还不错,天使论坛里确实有说HD舵机烂的掉渣的,但是在论坛里用POWER HD为关键词检索,发现这个舵机还是很不错的,质优价廉,齿轮系统是尤其的顺畅,aby最近也迷上小飞机啦,哈哈!

是啊,TSP太大,车里不好放
还是弄个小的玩玩

网友C:
楼主重心位置在什么地方? 总重能否称一下?
谢谢!

我的虽然做好有几周了,但是还没飞上.

楼主:
我的炸机了,今天下午出去飞,飞机甩出去,控也飞出去了!等我在拿起来只听吭的一声,走过去一看,机身裂了,尾管裂了,现在知道DLG烧在哪里了,一天飞数百个起落,总有出事的时候,下午拿碳纤丝修好了,估计重量又多了2克,唉,第一天就炸了……

网友:
啊啊....老手都这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重心位置在什么地方? 总重能否称一下?
谢谢!

我的虽然做好有几周了,但是还没飞上.

我的重心在机翼前缘54毫米处,说明书上是49-53,飞机炸过,修复好了重量是127克,比厂家135克轻了8克,比flap的轻了12克,哈哈!哈哈!我的机翼还是双面碳布,变态补强的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严重怀疑我称错了,怎么会比你重那么多呢!?
重哪儿了呢?

网友:
有人代组装我就入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的炸机了,今天下午出去飞,飞机甩出去,控也飞出去了!等我在拿起来只听吭的一声,走过去一看,机身裂了,尾管裂了,现在知道DLG烧在哪里了,一天飞数百个起落,总有出事的时候,下午拿碳纤丝修好了,估计重量又多 ...

控飞出去了...
一定要手带啊!
我现在是挂在脖子上的肩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控飞出去了...
一定要手带啊!
我现在是挂在脖子上的肩带

昨天早上飞了一个小时,中午飞了一个小时,下午又飞了近两个小时,怎么算也飞了100多起落了,挂带把我脖子后面都磨痛了,于是我就挂在一只肩膀上,没想到还是没拿稳,还好现在修好了,又能继续飞了

网友:
好东西~!眼馋~!偶也要弄一架。搞不到的话就去仿一架,只要老马不告我侵权。

楼主:
标题

引用 楼主:

我的重心在机翼前缘54毫米处,说明书上是49-53,飞机炸过,修复好了重量是127克,比厂家135克轻了8克,比flap的轻了12克,哈哈!哈哈!我的机翼还是双面碳布,变态补强的。
你的装机就是第论坛里发的那个吗?看起来问题不大,尾翼你的是有色的是超轻蒙皮吗?我的是透明的,那个膜和保鲜膜差不多薄,另外我还自己打磨了翼型,还有,操纵钢丝你是用什么固定在尾管上的?胶带的话很重。另外就是你的电子设备,我的接收2。4克,单体电池。9。9克,舵机6。3克*2,估计我的电设比你的要轻好多,看你的好像是镍镉电池,那么光电池就29克了,还不算接收机,72M的接收机光那条天线分量就不小,最后就是我的电池和接收都在最前面,不知你的布局怎么样?

网友:
幽兰,打磨尾巴实在没必要,提升不了多少效果的,而且还降低了强度,小心丢出去变形
关于扔遥控器的问题:loveliness: ,一开始我也用手带,但是实在不舒服,现在也没用,关键是你扔的时候遥控器要捏紧了。。小飞机大家不要太暴力,差不多就行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我装机的过程发到这里了,基本都是按照厂家的说明书来安装的,过程本身应该没有问题。
我使用的设备是红鹰4通接收和D47,电池应该在20克左右,重量大按说不会出在这里。
膜也是厂家配套的。
只能说你赶上几乎是正品的套材了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现在有卖啊!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这东西最好是自己装。代装的话价格,设备,运输等等很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炸机了,今天下午出去飞,飞机甩出去,控也飞出去了!等我在拿起来只听吭的一声,走过去一看,机身裂了,尾管裂了,现在知道DLG烧在哪里了,一天飞数百个起落,总有出事的时候,下午拿碳纤丝修好了,估计重量又多 ...

5块钱的相机带,彻底解决飞DLG控脱手问题,hoho

网友F:
铰链用什么呢?

铰链用什么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铰链用什么呢?

直接用两层蒙皮一体化,蒙皮是透明的

网友F:
不解,请教

新入手一架,正琢磨呢,铰链具体怎么操作呢?请LZ指教,是蒙完一层后在铰链位置再蒙一层么,像胶布一样?

网友:
铰链就是用蒙皮来做的,只需要按说明来蒙就行了。

网友:
我的也完工了,等周末试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新入手一架,正琢磨呢,铰链具体怎么操作呢?请LZ指教,是蒙完一层后在铰链位置再蒙一层么,像胶布一样?

对着来,和字母"k"一样,一般先贴左边的,再对折过去贴右边的,可以理解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对着来,和字母"k"一样,一般先贴左边的,再对折过去贴右边的,可以理解吗?

说成"X"更形象..:loveliness:

网友G(2011-01-30):
引用 楼主:
我的炸机了,今天下午出去飞,飞机甩出去,控也飞出去了!等我在拿起来只听吭的一声,走过去一看,机身裂了,尾管裂了,现在知道DLG烧在哪里了,一天飞数百个起落,总有出事的时候,下午拿碳纤丝修好了,估计重量又多 ...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用碳纤丝如何修补的,上个照片及说明让大家学习一下?以后用得到啊!!

网友G:
又有个问题,您的钢丝用什么办法拉直?:loveliness: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又有个问题,您的钢丝用什么办法拉直?:loveliness:
没啥秘诀,钳子一点一点矫正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用碳纤丝如何修补的,上个照片及说明让大家学习一下?以后用得到啊!!
简单说下,我的第一张图片就是修复过的,机翼前面那个舱口边上的黑色区域就是,不过上树脂的在内部,方法是先拿涂一点点树脂,然后上保险膜,接着用手或者棉签小心的鸭蛋多余的树脂,并擦干净。内部涂一点树脂后放入一小撮碳纤丝在平摊开即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简单说下,我的第一张图片就是修复过的,机翼前面那个舱口边上的黑色区域就是,不过上树脂的在内部,方法是先拿涂一点点树脂,然后上保险膜,接着用手或者棉签小心的鸭蛋多余的树脂,并擦干净。内部涂一点树脂后放入 ...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刚刚看到,学习了!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好啊..............O(∩_∩)O谢谢

我俩头像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