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有一个超新手问题 拜托

楼主(2010-12-23):
飞机水平放在我的面前 尾巴对着我 副翼与我平行时 我打副翼杆向右那么副翼的右边是下垂还是上翘啊

网友A:
副翼和升降,当对尾的时候,向哪个方向打舵,那副翼和升降就对应的像那个方向向下,也就是下垂。
比如对尾时,副翼往左打,那副翼就向左边下垂,同理升降也是,对尾时,升降舵向远离你的方向打,那升降就朝远离你的方向下垂。

网友B:
 ls答对了,100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