惨啊,今天把电调烧了

楼主(2010-12-23):
惨不忍睹。我想问下各位老鸟,我的电机是KV4000的,电池是2200毫安/20C的,我能换40A的电调吗?

网友:
看你配好大的浆KV4000上4.1*4.1的浆 电流不大,30A~40A左右吧 ,你换个6寸的浆可能电流就直接奔60A以上去了.

网友:
补充一下,好硬30A一般能承受短时40A电流, 你的烧成这个样子的话,用40A我看也危险.最好报一下你的浆

网友:
找到原因了吗?

网友:
先得找原因啊

网友:
30A飞你现在配置的450直机是比较累的事情,4000KV配小齿有讲究的(12T大约3200转/分,11T大约2930转/分),如果不飞3D,那应该也就2-300w,但是如果想飞3D的话功率肯定是不够的

楼主:
昨天我开机的时候,不小心碰到油门,主浆打到身上可能持续了2秒钟,然后电调冒烟了,我赶紧关了油门,后来飞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加不起油,只是保持在一般的速度,再怎么也加布起来,然后我把油门停了再加又加起来了,当时我就不知道电调是不是烧了,后来我充好电拿在手上试机,我慢慢的把油门推到最顶,持续了3秒钟,然后又上下来回推拉油门,然后就下面冒烟了,跟着就起火了,幸亏我拔电快,不然接收机都被烧了,

网友:
额 小电调 第一次见烧成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