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什么笔在铝材上画最好?

楼主(2010-12-23):
想加工铝板时把图直接换铝上,但我试了记号笔,就算干了 画的线也是一碰就掉。想用漆笔,但很担心修改的话擦不掉,难道还要铣刀薄薄的铣一层吗?
请问大家平时是怎么处理的,谢谢啦

网友:
用针尖划。

网友:
金属墨水,再用划针化

网友:
油性笔,文具店有卖,很好用。

网友:
记号笔有很多类型的,换另一种特性的记号笔试试吧

网友:
用2B铅笔,又细又清晰。

网友:
用紫药水试试

网友:
超市买的油性笔

楼主:
谢谢大家,看来要多买几种笔试试啦

网友:
油性笔,我不知道型号,你找那种小号的,圆珠笔大小。细的一头,画图很合适。而且写上就碰不掉了,除非用溶剂才能擦掉。

网友A:
准备一个油性记号笔,一瓶酒精,油性笔一般擦不掉,酒精一喷立马干净,非常好用哈哈

网友:
用酒精擦。

网友:
油性笔很难清理的,如果画后需要清理的表面,还是用针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准备一个油性记号笔,一瓶酒精,油性笔一般擦不掉,酒精一喷立马干净,非常好用哈哈

 正确答 案

楼主:
正好有酒精,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