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问题——EPP机翼弧线如何切割

楼主(2010-12-23):
本人新手,以前只飞过2通的飞机
最后低空的时候让火车给撞飞了 尸骨无存
问题如下:
1.制作平凹EPP机翼,机翼有没有什么弧度之类的要求?
2.整块EPP板,如何切割机翼(平凹部分)?
谢谢!

网友A:
有专用的切割机,你可以搜索一下。

网友B:
虽然我是卖cnc切割机的,不过我都不建议楼主自己做。。。。很明显楼主缺乏必备的知识储备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貌似玩模型的很多人都是自己切的EPP或KT
我只是想知道他们是怎么自己出机翼的弧度的
尤其是梯形机翼

网友C:
梯形机翼,可以上CNC切割机,或者手工两边模板中间拉电热丝

网友D:
简易切割可以用竹子做个弓,绷上电热丝 电灯调光器来调温度 即可切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