遥控航海模型-【技术专栏】

楼主(2010-12-23):
这几天天冷,碳素桨断了两个, 我船是948改的无刷
电机
2218 3680kv 电调70A 3S2200MAH25C锂电 4MM硬轴 430的桨 是因为配置问题,还是桨的问题,换金属的会好点吗?还有淘宝上怎么找不到内径为4MM的430铜桨!!

网友A:
LZ的碳素浆因该是很便宜的8-10元的那种,那种浆就是没跑爆浆,在水里泡久了也会变脆的,换金属浆一步到位!

网友:
请问有内径4MM的430金属桨吗 我淘宝上面都没找到 只有3.18内径的

网友A:
你可以自己扩嘛!

网友:
自己扩了精度不高哇 怕被我弄废掉的

网友B:
换432铜桨,叫商家帮扩孔就行。

网友C:
6楼的正解

网友:
商家说也不扩…说精度有影响的

网友D:
孔是自己在铣床上矿大的

网友D:
浆是自己用cnc加工

网友:
嘿嘿 帮我铣个了哇 !

网友E:
换了铍铜桨或者不锈钢桨之后,就明白自己以前为什么断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