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怕失火么?

楼主(2010-12-23):
把玩zippo的时候,想起来80年代常用的一种101煤油机,那时候没见到现在的zippo加油罐,煤油装在一个小玻璃瓶里面(煤油瓶没有盖,但玻璃瓶全密封,封口貌似用玻璃融化后闭合的。跟我们注射用的小药水瓶一模一样,形状、大小都像一颗步枪子弹,)。
我所知,药水瓶封装的时候,貌似用乙炔枪一样的火头烧结的。
大惑不解的是:当年厂里封装小煤油瓶也是用火将玻璃瓶口烧结的么?要知道,里面装的可是煤油啊!!!
真不怕失火么?
还有,今天坛里有朋友煮机油!能煮么?机油不易燃?要是机油易燃,这样应该很危险吧?我的确不知道,机油是否能燃,不懂,请教下。

101打火机

101打火机

里面可以是药水,也可以是煤油

里面可以是药水,也可以是煤油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煮机油,300度以下绝对没问题,热处理就是用电炉加热10#机油到300度会火的。
“装煤油打火机的那个小煤油瓶也是用火将玻璃瓶口烧结”不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不懂就问,我们坛子里老鸟多。
另外,新兵蛋子几天前挺我贴的时候,才上尉,现在马上都成将军了,咋贡献的,也教教咱哈。

网友B:
煤油不像汽油和酒精那么易燃易爆。虽然能点燃但是脾气很温和。
这种打火机很是怀念,小时候见到过长大了没机会用的东西。

网友:
记得小时候看到这种火机,感觉结构很神奇 还有人折叠后拿着像**一样。

网友:
LZ说的“用小玻璃瓶”装的煤油,在上个世纪70~80年代确实有的,那种玻璃瓶好像叫做“安瓶”,我也奇怪,里面的煤油是怎么封装的?

网友:
平口温度肯定不是很高要不药肯定等变性了

网友:
“装煤油打火机的那个小煤油瓶也是用火将玻璃瓶口烧结”就这样吧!只要玻璃瓶口朝上烧就行了,我也没听过是怎么搞.只见过酒精炉是慢慢烧的..

网友:
乙炔喷枪烧结封堵的。
烧瓶口。
瓶口很长,烧外面熔化拉断。
里面根本没烧到。还有就是燃烧要氧气的。没哟就不会燃烧。
听说头天然气的,在输气的带压管道上焊短节。电焊啊,也没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煤油不像汽油和酒精那么易燃易爆。虽然能点燃但是脾气很温和。
这种打火机很是怀念,小时候见到过长大了没机会用的东西。

怀念就去置办一个,淘宝上广州101最便宜的3块钱(跟我照片上的一模一样,打火100%),奥地利原装imco6600(款式比101好,他们说原装,我们一笑而已)才十几块钱。

网友:
煤油火石打不着的 是汽油

网友C:
我没见过的打火机啊

网友:
是不是瓶子上有个小瓷点 从那地方加进去的油 然后再封上那个小眼儿

网友:
真不懂,等老鸟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没见过的打火机啊

乖乖龙地洞,这么年轻的上将。咋没见过这个打火机呢?因为太年轻?
个人认为,蛮好的东西,除了zippo,我还需要个imco,都是好东西哈,咱广州方圆101是60年代山寨品,哈哈

网友(2012-04-22):
古董啊,小时候分解了不少。足有几百个。唉,留在现在就可以开个展览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