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7改用手机电池

楼主(2010-12-23):
根据说明书
可以用一节锂电
所以改用手机电池
并更改遥控器设计为锂电

网友:
这个办法很好,我也应该改改。

网友A:
刚才试了试,找一条电脑光驱配的音频线,插头剪去一个孔稍加改装就可以接电池了,不必损坏原来的电池盒引线。

网友B:
一节不够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节不够吧

天7就是1节锂电,或4节镍氢电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刚才试了试,找一条电脑光驱配的音频线,插头剪去一个孔稍加改装就可以接电池了,不必损坏原来的电池盒引线。

哈哈 英雄所见略同。
我是用电脑中的PC喇叭引线和插头,也是四孔。剪掉一个孔,然后用锉刀锉掉一半,ok!!

网友C:
电压不够吧!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压不够吧!?

没问题,天7可以用一节锂电池。
锂电池公称电压是3.7V,充满后是4.2V。
最后不要忘记!!将遥控器设置为锂电,切记!!

网友:
我用一节动力电.

网友:
这款产品是绿色产品,只用一节锂电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