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ORT 十字盘问题

楼主(2010-12-23):
十字盘 大盘下盘中间哪个圆的球球 有点紧 是什么原因 要打油吗?

网友A:
可以上点油 这个紧是没有关系的 表示机子的虚位小

网友B:
我叫它鱼眼睛,不知道正规的叫法是什么?
我的在天气冷的时候,也非常的紧。搞得舵机吱吱叫。
上点轴承油似乎也不管用。但照飞不误。
天气稍微回暖舵机就不叫了。

网友C:
回楼上,我认为,回暖了就意味着春天到了,应该叫的更厉害!

网友D:
丫的可能热涨冷缩,大家都冬天飞吧,可能给方便的虚伪小点.哈哈````````

网友E:
楼上的上碳桨吧。单片只有二十克,双桨和飞行时间都可以有非常明显的改善

网友F:
双桨调不掉是中联的问题,不关桨的事,

网友G:
LZ有强迫症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