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级realflight G5.5之后 的问题~~升级了5.5的都来看看。

楼主(2010-12-23):
我的是 G5升级成5.5的。升级成5.5之后。 遥控设置里面  就是controller 里面 你选择 第二项 calibrate Controller  或者第三项Channel Mapping     第二项应该是 测试摇杆和开关的最大行程的。第三项是 设置 频道通道的。

问题就来了。。。之前 G5版本的时候。这2个选项进去 拨动 控上的摇杆  电脑里都会显示 蓝色的百分比列条。

升级了 5.5最新吧呢不能后。 进这2个选项 拨动摇杆就没用了。。。

轻高手出来解答。。。

我2台电脑都试了。 都是一样。 G5的时候是好的。G5,5的时候就不能重新设置了。

楼主:
就没人知道怎么弄么。。。

·····

网友:
USB 或控制臺 的程序 可能不支援G5.5吧, 將就著玩, 不然就換有支援G5.5的 USB 吧 ~

网友:
我这儿也出了同样的问题, 但是原装控可以

网友:
用飞天G5狗,升级后同样问题

网友:
同样遇到这个问题,唉,咋办呀

网友(2011-10-14):
你升級G5.5到那個版本 ?

网友:
你升級G5.5 時 選擇遙控器的第一項 是選什麼 ?
第二及第三 項是否是灰色的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