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GAUI> X5 FES Super Combo 上市

楼主(2010-12-24):
來自 RCTW.COM 的..
泰世 X5 FES Super Combo 含:
208630-(GUEC GU-501) 數位金屬齒伺服機<CCPM用>~   3顆
208631-(GUEC GU-502) 數位金屬齒伺服機<尾舵用>~      1顆
Beast X   MICROBEAST   Version 2   三軸陀螺儀~            1顆
208615-鋰聚電池(22.2v 4200mah 25C)~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顆
定價:NT 31000元

网友:
6889.3497 人民币

网友:
   6000多啊,我还以为打错了,是3000

网友:
这是台湾的价格。
大陆的套装不含电池,价格是6000元。

网友:
可惜舵机不是MKS,不过数据好像一样

网友:
泰世大爆*

网友:
有谁有X5的炸鸡报告?

X5炸鸡成本多少?

网友:
力度比宇宙第一大一点

网友:
这个价格不高,但也不低~~可以淡定!

楼主:
我本來想買TY 550e 3G的,看到X5上市,就放棄TY 了。

网友:
十字盘轴承已经开始晃荡了,才用了两天,实在杯具!早就说过这个轴承太小,哎

网友A:
LS碰到个案了吧  身边好几架x5 飞了无数起落  也没见有问题

网友:
我炸过两次X5,第一次  损失 伞齿  一副,脚架一个,大桨碰了个小口子(拿502+歌俩好  修好了)   换了  不到60块零件搞定

第二次,(空中尾铜套被飞断)熄火下来,又弄坏脚架一个 (正好把上次换多下的一个安上 )花了20来块弄了个尾铜套搞定

本人两架X5,每架已接近 200起落左右,没发现有轴承 有晃的,全都好好的,没有出现虑位等问题

网友:
要是有改装件肯定把那个十字盘换了,轴承太小了

网友:
大桨碰个口子也算炸鸡????????

那正常起落算不算炸鸡????????

算的话,那炸鸡就没损失了!

够搞笑!

网友:
我第一次起飞,在公园翻墙就把大浆尖挂掉1毫米的口子,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S碰到个案了吧  身边好几架x5 飞了无数起落  也没见有问题

不是个案,我有个朋友,飞了10多个起落吧,十字盘也松动脱出来了,无炸鸡的~~~

网友B:
绝对不是个案!X5的十字盘鱼眼和主轴确实间隙过小,很卡。

X5炸鸡时很可怕的一件事情,有米的XD可以暴力炸一个看看,绝对坏侧板!如果损失不超过1K,那绝对是你人品大爆 发!

欢迎大家尝试!!

网友:
暴力炸一个,没那个不坏侧板,宇宙的或可

网友:
那颗MB挺惹眼的~~~~~~~~~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绝对不是个案!X5的十字盘鱼眼和主轴确实间隙过小,很卡。

X5炸鸡时很可怕的一件事情,有米的XD可以暴力炸一个看看,绝对坏侧板!如果损失不超过1K,那绝对是你人品大爆 发!

欢迎大家尝试!!: ...

用事实说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绝对不是个案!X5的十字盘鱼眼和主轴确实间隙过小,很卡。

X5炸鸡时很可怕的一件事情,有米的XD可以暴力炸一个看看,绝对坏侧板!如果损失不超过1K,那绝对是你人品大爆 发!

欢迎大家尝试!!: ...

我想知道世界上有没有500mm桨以上的飞机暴力炸鸡不超过1k的,推荐一款呗。

网友:
我是来看X5损失1K以上的炸机图。。。

M3D500好,炸一次100就够。。。

我继续练习超低空彩虹去~~

网友:
如果V8也和MB价格一样了~~大家还会选MB吗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