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室内机] 为了改原点2.4G,拆了2个控

楼主(2010-12-24):
上图天地飞6A
以下是天地飞6B
改完了
2.4G 35M可以同时工作也可以单独工作

网友A:
有没有详细的描述啊  我也想改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详细的描述啊  我也想改改

改装贴在这里,只有3个线要连:正极,负极,信号线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433546&highlight=%2B%C0%CF%C5%D6%D0%DC

网友B:
貌似和我的6A 不太一样、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貌似和我的6A 不太一样、

要是拆的话放个图看看,方便的话再帮我量一下左手边2块板子的长宽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貌似和我的6A 不太一样、

图片顺序,1、2天地飞6A
3、4、5、6天地飞6B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要是拆的话放个图看看,方便的话再帮我量一下左手边2块板子的长宽高

根据图片估算的:长10厘米,宽6厘米,误差1厘米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
改装贴在这里,只有3个线要连:正极,负极,信号线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433546&highlight=%2B%C0%CF%C5%D6%D0%DC

是不是这样,从控里引电源负极和信号到2。4G发射模块,然后把供给高频板的电源正极切断引到双掷开关上,在分到2。4G模块和高频板。实现切换。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
是不是这样,从控里引电源负极和信号到2。4G发射模块,然后把供给高频板的电源正极切断引到双掷开关上,在分到2。4G模块和高频板。实现切换。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?

对的,就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图片顺序,1、2天地飞6A
3、4、5、6天地飞6B

原来后面的是6B,刚没看清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
要是拆的话放个图看看,方便的话再帮我量一下左手边2块板子的长宽高

X兄看看TG兄量的尺寸对吗?对的话我就不拆了
TG好像有个笔误,误差应是1mm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,有了TG的尺寸就行了,不用拆了

网友E:
楼主帮忙看看模块根图片上一样吗?谢谢!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 ... 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帮忙看看模块根图片上一样吗?谢谢!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442811&extra=page%3D1

型号对的,少个可调电阻没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