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速达3650 2080kv电机 80a新西达水冷电调 跑65cm长.... ...
飞速达3650 2080kv电机 80a新西达水冷电调 跑65cm长.....

楼主(2010-12-24):
之前用3s
电池
飞速达3650 2080kv
电机
80a新西达水冷电调 437浆 跑65cm长 o艇速度慢 现在 用4s电池跑较快,这样合理吗?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 有什么不合理的?你之前用3S跑电压低那就转速低,用了4S电压高了那转速就高了哪里不合理了?

楼主:
谢谢沙发,俺的意思是这配置,跑船时会不会因为配件间不协调造成损坏!

网友B:
是我的话会吧437换成435桨,电调也换

网友A:
你这KV值理论上6S都可以,不过就怕FSD电机吃不消,保险点电调换好点的搞个好盈90-120A的

网友C:
我用同样参数的飞高电机6S都跑过,而且桨还是538的铜桨,就是你的电调如MIYO说的有点不靠谱

楼主:
谢谢大家指点,手头只有80a电调,以后更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