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科尔4#6尾舵机的问题

楼主(2010-12-24):
一接上电池对好频率,尾舵机就不停地抖动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舵机坏了

网友:
  你動一下尾舵搖杆,左右的,可能就不抖了!

网友:
估计要买新的了 ,你不介意的话买点w-40自己清洗一下电位器上的碳膜 也许会好

网友:
你飞起来看看能锁尾不?要是能锁住就没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能够锁尾,动一下方向舵摇杆就不抖了,但有时杆子回中的时候还是会抖一抖,舵机还是新的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能够锁尾,动一下方向舵摇杆就不抖了,但有时杆子回中的时候还是会抖一抖,舵机还是新的呢

  我都說了動一下就不抖了,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  我都說了動一下就不抖了,正常的

我的陀機都是一樣,只要能鎖尾便行,除非開始有享尾或走尾就必需更換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