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VORTEX16 RTR水刀的问题

楼主(2010-12-24):
第一次玩船,船到手就是这个样子,感觉不太对,水刀就是要装得那么斜的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这 这水刀要是垂直的!

网友:
我看了一些介绍,这水刀应该和船舷平行,是这样装的。根据实际情况,可以调节前后角度。

网友:
这样装是没有错的,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小猪.你的Vortex 16" RTR 的水刀是垂直下及內斜的約同船邊的斜度便可以.看圖你的內斜是多了一點.

网友:
呃,这船勾起了我以前的回忆,沉在上海黄兴公园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勾起军医的回忆了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耐心解答。

打算明天试过水再调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小猪.你的Vortex 16" RTR 的水刀是垂直下及內斜的約同船邊的斜度便可以.看圖你的內斜是多了一點.
这样跑的话影响大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小猪以上的水刀調效不會有大的問題...
加上尾撑的深度和船身同時放在抬面上橫看..(無裝車葉計算)
而船尾升起的高度和船身是成水平的話..
.效果應不錯..你可试试..
看圖片出廠時的尾撐都以有九成以上調好應不會有大的問題.
尾撑的角度是零度或負0.5至1 度都ok!!!
同時船頭用的电不要太重...用11.1V  1800mah  2200mah 比較好
用 2800mah 都可以不過电不要放得大前....
.祝你成功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