陀螺仪问题

楼主(2010-12-24):
我想买个固郎KDS800陀螺仪来用    请问买来要怎么装   那些开关什么的要怎么调      我原来是用一个60几块的陀螺仪   飞机根本不敢飞起来   怕一起来尾巴就旋起来   到底飞机是还在地上  但油门已经推到百分之50时尾巴锁住了吗     有点向逆时针转   那飞机起来后呢

网友:
额。。。。找个会飞的帮你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想买个固郎KDS800陀螺仪来用    请问买来要怎么装   那些开关什么的要怎么调      我原来是用一个60几块的陀螺仪   飞机根本不敢飞起来   怕一起来尾巴就旋起来   到底飞机是还在地上  但油门已经推到百分之50时尾 ...

简单的说:控上打开锁尾模式,等自检通过后,打开非锁尾模式,调舵机中立点(尾桨夹角5°约左右,以非锁尾模式下不飘为准)再打开锁尾模式就OK。
切记陀螺仪的正反向设置和DS的选择

网友:
飞不起来和设备无关。。调式没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