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达人建议425电机 舵机推荐

楼主(2010-12-24):
本人新手 之前飞450 现在想入425了 但米不多啊 请老鸟推荐斜盘
舵机
要求说下 ,能3D 就可以了 不知道425舵机容易扫齿不 我想最好用的舵机能有单独的齿轮组卖 谢谢 还有就是动力了 我手上有ZTW60A的电调 不知道能不能用上呢!!!

网友A:
电调最好是用80A或80A以上的,我用60A飞一般模式还可以,一开3D不到5秒电调就保护了,还好飞的不高,平稳降落!!!

网友B:
你参考下:
歇盘舵机用MKS1210 电调用好盈佰金版80A或100A 电机用HG3126PRO 1300KV+14T马达齿轮

网友C:
要3D的机子配置要好点~~~~~~~~`

网友D:
想3D,就不要想到用便宜舵机,炸了多的都用了。

楼主:
写盘舵机650MG 大家看怎么样?主要这个舵机还有齿轮组卖 1210我找不到但卖齿轮

网友:
1210 很顽固的

网友E:
60A 好赢都暴飞过,

网友F:
斜盘:Mks1210,电机:XXD 3126PRO 1300KV+13T齿,铂金60A开定速,悬停模式油门曲线为75%一根直线(0点设定0%,第二点开始一直75%),一块电下来,电调和电机无热量(环境温度15度),机机很稳。仅供参考

网友F:
电机KV值不要选高的,ZTW60A练习悬停和航线时应该可以用,大胆一试吧。

网友G:
目前为止还没听说1210扫齿的情况。
倒是听说1210卖断货的情况~~~~

网友H:
电调 80A 足够了 我用的ZTW 85A 很好 1210是最廉价的 比较优秀的舵机了 很给力 个人感觉好赢电调没ZTW舒服 除非可以定速

网友I(2011-01-23):
我用的是原厂的 小贵

网友J:
539咋样 我也要入 不过我的要求不高 就悬停 航线

网友K:
用DS1210吧,看我的贴子,飞机断成几节,425一个没坏

网友L:
1210不错,我也机身断过三段,1210没事

网友I:
1210可以上 无副翼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