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田宫豹2坦克的J19炮塔限位开关哪有卖的?

楼主(2010-12-24):
请问田宫豹2坦克的J19炮塔限位开关哪有卖的?我想这个国内应该可以买得到吧 从日本订货太麻烦 太久远了  有知道的请说 谢谢!

网友:
微动开关很易买的

网友:
这个估计没有一模一样的  买个差不多的 改造下吧  你的问题查明了?是开关的事?呵呵那恭喜不是光组的问题

网友A:
如果这个问题,直接抛弃不用吧 ,我都是关了没有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这个问题,直接抛弃不用吧 ,我都是关了没有用的。

得!我也不搞了 基本也没啥用 !

网友:
随便买个开关就可以,你确认是开关坏了吗?不行修修就好了

网友:
随便买个开关接上就行。这个开关是当炮管在水平以下,炮塔旋转到后面让炮管回复水平,转过去再回到之前的位置。防止炮管与车身别到的。还是有的好。
原厂开关没地方买,只能订。不是重要的开关,去电子市场逛逛呗。

网友:
不装也行吧,就是旋转炮塔时小心点
讲究的话搞个微动开关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