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室内机] 骨感美?求配置!

楼主(2010-12-24):
天冷,外面无法飞了,想搞个室内机玩玩,翼展40厘米,弦长16厘米,翼面积大约13平方分米,能否成功?求电装配置!

网友:
好看好美...
楼主介绍一下材料...如何弯出来的...

网友:
这飞机好玩

网友:
皮筋动力!!!哈哈!!
确实很好看!!

网友:
手艺不错,非常美,因为现在没有一此多的肉

网友:
漂亮!天冷了,高手都来室内机版了
7MM减速,两只超轻舵机,(直线舵机也行),微型接收,1S140-220MAH电池电装总重18克以内,可否

网友:
听楼上的

网友A:
7mm减速组要30块那~

网友:
看起来很结实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7mm减速组要30块那~

可以DIY的。论坛有帖子,你搜搜拉

网友:
关注楼主飞机的舵面设计方案

网友:
不能超过20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7mm减速组要30块那~

6mm减速组要40块那

网友:
刚刚试着用细轴7mm和3通玩具直机机架D了个7mm减速组,带插头不包括桨3.7g。减速比似乎过大了,带5030只有18g拉力(稳定),带6030桨有25g拉力(稳定),数据供lz参考。

楼主:
蒙膜完成,好像超重了,不过翼面积很大,差不多13平方分米,摸着石头过河,边走边看啦,呵呵~~谢谢各位的热心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1mm碳杆,很好弯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感谢分享哦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谢谢你给的实物图, 白天一般没时间,只能晚上模仿了,呵呵~~

楼主:
方向舵还没考虑好怎样做,是全动好还是半动好,高手们给个参考,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~

网友:
减速比多少的
桨用的什么桨哇(孔径)?

网友:
请教楼主蒙的什么膜。

网友:
做个全动的吧  感觉 比做半动的省事啊

楼主:
刚做了一个减速组,9克舵机中的有刷电机,6030桨,减速比1:2,重6克。实在找不到合适的齿轮了,只能这样凑活了,呵呵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最薄的食品袋或者一次性塑料桌布都行,比保鲜膜稍重,但却很好操作,不像保鲜膜非常难操作,如果不是追求极品轻量的话完全可以考虑

网友:
蒙膜很漂亮,朦胧美啊,比保鲜膜好看

楼主:
问题来了:虽说是双翼机,但是没有翼型,接收机是两通玩具的,显然不能做升降舵了,只能是油门和方向,那么,手抛起飞后加油能否正常爬升,关油后滑翔性能如何,玩过的高手说说看!

网友:
我新改进的碳纤机舵面解决方案

复杂解决方案,呵呵,太复杂了,看看能不能给你些灵感上的帮助

网友:
没有翼型 也是可以的 啊  3d机  不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吗  ,我也做过没有翼型的竹签小鸡  。滑像性能也不错  。但是你的飞机 似乎没有上拉角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大清早看到这样的回复,爽啊
方向舵的解决方案咋们是想到一块了,但是我做的机机由于接收的限制不打算做升降了,就用油门控制升降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上反角用线一拉就出来了,这一步放到最后完成

网友:
可以参考我的黑丝小姬,直接搜索“黑丝小姬”把。慢速飞机还是全动的比较好。

楼主:
拆了个玩具小文车的电装,装好后居然拉力非常小,估计5克不到。5克舵机中拆的空心杯当作方向舵机,也是转不动,估计和原来的电磁舵线圈阻值不一样,是不是这样的电装根本就无法用啊?或者需要改造?怎么改?求高手解惑!
飞机手投滑翔性能非常好,目前包括所有电装全重在32克。

网友:
我改过一只类似小车的接收,输出改贴片场效应管,可以驱动7mm空心杯电机。接收和发射芯片管脚定义如下:

我改过的小车电路如下:

改前:

改后: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刚才看了一遍你发的帖子,很有收获,这里想问下,点按加速功能最后搞成功了吗?分享下可以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H:

点按加速是可以的,点按的频率越快,在相同时间段内电机高速转动的时间就越长。不过最终没有用电路来实现改变点按频率的设想,用手工点按手指又太累,所以最终放弃了这种玩法。在小车改的飞机里,只有一只BUMP是最成功的,现在的玩法是:用7mm电机直驱,以获得接近于1的推重比,不设电机偏角,利用本身的抬头力矩和反扭,使电机转动时飞机盘旋上升,到了一定高度就关闭电机,使之自由下滑,并利用方向舵修正方向;等到低于人体高度时,再次开启电机,可以又一次爬升。发现这种玩法很休闲,比较适合我 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呵呵~~谢谢!小车中的空心杯能用到30克的飞机上吗?那个氢电池好像不给力!最好给我个方案。(发射,接收,直线舵,电机,桨,电池,总之一套吧。就我这个全重30克的薄膜机上用)
看到老胖熊的团购贴了,只是太晚

网友:
改小车控这方面X兄最内行了,我说下我的看法,如果真的要用小车控的话,30克的机要用7mm减速组了,小车里的6mm电机很没力的,可以用在方向舵(X兄有个贴详细介绍用电机做反向舵),当然也可以用电磁舵,同时方向舵要接在小车接收的动力输出上,小车接收的线圈输出改为FET然后驱动7mm减速,点按调速太麻烦了舍去吧。
如果要上标准接收,也用7mm减速加个5030或5045,120-150mah电池就够了,还有要个1S的有刷电调,这些“飞行梦”都有,舵机可以用直线舵机和2克舵机(淘宝搜)。不过这样配起来估计接近40克,7mm减速有点勉强,设当再想法子减点重应该也能飞。
再如果仇大哥是2.4G的控那又是另一回事了,那就买个玩具双发的控省事省钱!

网友:
回复 网友H:

小车的镍氢电池确实不给力,要是用小车接收的话建议换成1S的小锂电(感觉100-140mah比较合适),小车自带的空心杯也不太给力,要是全重10g左右还能用,30g怕是拉不动。仇兄的机和这只老外的很象,只是稍重了些:http://www.rcgroups.com/forums/showthread.php?t=323292;要是用标准设备的话,可以考虑大头的这套设备: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412889;成品7mm减速组,5030桨,130mah电池,50元一对的直线舵机,接收没赶上原点的团购,可以考虑飞梦2.4G。

楼主:
谢谢超玄和xccdb两位高手,第一架薄膜机难免会有很多问题,还会麻烦你们的,呵呵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x兄你的拉力小的原因我觉得是模数比问题,关键是减速太多了,直升机上的大齿轮齿数多了,导致减速过多,螺旋桨速度过慢。
我觉得要是用四驱车的减速齿轮,5030的桨7mm电机理论上是可以达到30G推力的。

网友I:
回复 网友H:

我每次都是用保鲜膜,我想主要是要张紧保鲜膜在往碳纤维上贴,需要多次试验下可以获得很好的效果。

网友:
飞起来那才叫怪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I:

是的,我也觉得是减速比大了,只是手头没有合适的齿轮。

网友:
等飞行报告!

楼主:
回复 网友J:

准备上一套新的微型设备,打算团购,就等老胖熊开恩了

网友:
不知仇兄的减速组拉力如何? 感觉30克的重量有些大了,如能减到20克左右应该好飞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K:

嘿嘿~接收机被我折腾坏了,这不正在想法团购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我每次都是用保鲜膜,我想主要是要张紧保鲜膜在往碳纤维上贴,需要多次试验下可以获得很好的效果。

像这样绷紧了再粘上骨架

网友:
兄弟把蒙皮换成保鲜膜吧 你的蒙皮太重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I:

刚开始用保鲜膜没蒙好,就用最轻的塑料膜蒙上了 ,所有蒙膜加胶重量增加了2克,空机全重20克,就差团购设备了,等老胖熊开恩呢!

网友:
仇兄是万事俱备,只欠遥控啊

网友:
先顶起,有时间也做一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