买了个火狐220,电机和齿轮相差0.01mm左右。(已经解决)

楼主(2010-12-24):
买了个火狐220,电机和齿轮相差0.01mm左右。咋办?
是 齿轮大于电机轴,搞得根本都卡不住。。。。。小电机,没有内6角来固定。请问各位dx。如何处理?滴502?强度应该不行吧。还是打AB胶?
已解决:
搞定了。谢谢yxu2008。打了螺丝胶。早上发现。用手拧不动。强度足够。可以继续装飞机了。

网友:
这有什么好奇怪的, 我亞拓原装的T-REX250也是这样的, 需要用厌氧胶R48固定,

楼主:
这个强度够吗?我没有这个R48呢。不知道飞跃那个红色的行不行。

网友:
我朋友就是用飞越红色螺丝胶上的, 飞一年了没有问题
强度根本不用担心,不加热拆都拆不下来

网友:
你搞错单位了吧。0.01MM你都能看出来。强呀

网友:
0.01MM 如果只有这点间隙 那齿轮不会送的

网友:
LZ  太厉害了   练数显的卡尺 都不一定认的清0.01MM   你的感觉和千分尺一个级别了

网友:
我明天卡一下,有个差差点的游卡

楼主:
搞定了。谢谢yxu2008。打了螺丝胶。早上发现。用手拧不动。强度足够。可以继续装飞机了。

网友:
0.01mm尺寸估计有错吧

网友:
平均测了3次,有误差的是

网友:
同问。昨晚我上了 502,不知道行不行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65015565016565017565018565019565020565021平均测了3次,有误差的是

0.01mm就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了,很正常的误差。而且齿轮偏大是好事,方便调节位置,上了厌氧胶后根本不用担心位移。
泰式的原配的齿轮偏小,要锤子砸才能敲进去,而且要反复的砸才能搞到合适的位置。

楼主:
没有装过小飞机。所以不懂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