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实证明:Powermill! 没说的!是真四轴!

楼主(2010-12-24):
马上就要上4轴了,器材还没到位,这几天赶紧补了一下多轴加工的知识。
之前用了ARTCAM算挺熟悉的了,也能做4轴,但那个所谓戒指加工的“4轴”等于把Y轴位移变成了A轴的角度,而Y轴最后就不走了的。这岂不是浪费设备?最新版的ARTCAM不知道有没有改善?感觉用ARTCAM搞4轴就和用文泰搞3轴一样,两个字“郁闷”!
这几天补习了一下POWERMILL,遇到很多很多问题,逐步攻克了,今天用MACH3导入铣人头的一个刀路,咦!那个Y轴真的动了噎!是真家伙呀!没说的,真的4轴联动,太累了,虽然只是纯软件运行的,但今天终于可以安心睡个好觉。
感觉我们这些DIY者,难就难在所接触的事物的核心规则都是外国人订的,其实道理都简单,就是具体的规则你不清楚,语言又不通,教材又比较苍白,所以学个东西学得很累很神秘。而硬件设施都是比较容易获得的,只要有钱,什么钢的铝的机器,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。

网友:
楼主也发个简单Powermill怎样用得教程吧?

网友:
:loveliness: 什么都要钱,这就对了!!

网友:
PM后处理参数太多,基本上要改个不容易撞刀的 4轴后处理,很难。

网友:
我这辈子估计都学不会了

网友:
把代码发一下,共享吧.

楼主:
发扬互联网的共产主义精神,这里把4轴后处理贴一下

这个后处理文件来源于http://www.3dportal.cn 的一个朋友的,里面有个powermill栏目的一个帖子贴了大量的后处理,经我初步试验,这个后处理能用于Powermill输出到MACH3驱动4轴。原作者有一个提示留言,这里贴出来供大家留意可能会出现的问题。
以下文本拷贝在记事本存成opt文件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5imx限制文本的幅面,我分几次贴文本

machine fanuc

   define word /
    address letter = "/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N
    address letter = "N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G1
    address letter = "G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G2
    address letter = "G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G3
    address letter = "G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G4
    address letter = "G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G5
    address letter = "G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G6
    address letter = "G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G7
    address letter = "G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X
    address letter = "X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Y
    address letter = "Y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Z
    address letter = "Z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I
    address letter = "I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J
    address letter = "J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K
    address letter = "K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R
    address letter = "R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R2
    address letter = "R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Q
    address letter = "Q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A
    address letter = "A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B
    address letter = "B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C
    address letter = "C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U
    address letter = "U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V
    address letter = "V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W
    address letter = "W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Z2
    address letter = "Z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F
    address letter = "F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S
    address letter = "S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T
    address letter = "T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M1
    address letter = "M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M2
    address letter = "M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L
    address letter = "L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P
    address letter = "P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D
    address letter = "D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E
    address letter = "E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H
    address letter = "H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O
    address letter = "O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MS
    address letter = "(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EM
    address letter = ")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OP
    address letter = "/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ID
    address letter = ":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Q1
    address letter = "Q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word null
    address letter = ""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format ( / G6 S T M1 M2 L P D E H O )
    address width              =   1
    field width                =   2
    exponent width             =   0
    scale factor               =   1
    scale divisor              =   1
    tape position              =   0
    print position             =   1
    sign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none
    not permanent
    not modal
   metric formats
    leading zeros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trailing zeros             = true
    decimal point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decimal places             =   0
   imperial formats
    leading zeros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trailing zeros             = true
    decimal point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decimal places             =   0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format ( N )
    address width              =   1
    field width                =   4
    exponent width             =   0
    scale factor               =   1
    scale divisor              =   1
    tape position              =   0
    print position             =   1
    sign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none
    permanent
    not modal
   metric formats
    leading zeros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trailing zeros             = true
    decimal point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decimal places             =   0
   imperial formats
    leading zeros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trailing zeros             = true
    decimal point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decimal places             =   0
   end define

楼主:
接着

define format ( G1 G2 G3 G4 G5 G7 )
    address width              =   1
    field width                =   2
    exponent width             =   0
    scale factor               =   1
    scale divisor              =   1
    tape position              =   0
    print position             =   1
    sign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none
    not permanent
    modal
   metric formats
    leading zeros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trailing zeros             = true
    decimal point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decimal places             =   0
   imperial formats
    leading zeros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trailing zeros             = true
    decimal point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decimal places             =   0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format ( X Y Z R B C )
    address width              =   1
    field width                =   8
    exponent width             =   0
    scale factor               =   1
    scale divisor              =   1
    tape position              =   0
    print position             =   1
    sign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if negative
    not permanent
    modal
   metric formats
    leading zeros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trailing zeros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decimal point              = true
    decimal places             =   3
   imperial formats
    leading zeros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trailing zeros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decimal point              = true
    decimal places             =   4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format ( I J K )
    address width              =   1
    field width                =   8
    exponent width             =   0
    scale factor               =  -1
    scale divisor              =   1
    tape position              =   0
    print position             =   1
    sign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if negative
    not permanent
    not modal
   metric formats
    leading zeros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trailing zeros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decimal point              = true
    decimal places             =   3
   imperial formats
    leading zeros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trailing zeros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decimal point              = true
    decimal places             =   4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format ( R2 Z2 Q1 )
    address width              =   1
    field width                =   8
    exponent width             =   0
    scale factor               =   1
    scale divisor              =   1
    tape position              =   0
    print position             =   1
    sign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if negative
    not permanent
    not modal
   metric formats
    leading zeros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trailing zeros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decimal point              = true
    decimal places             =   3
   imperial formats
    leading zeros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trailing zeros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decimal point              = true
    decimal places             =   4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format ( Q A U V W )
    address width              =   1
    field width                =   2
    exponent width             =   0
    scale factor               =   1
    scale divisor              =   1
    tape position              =   0
    print position             =   1
    sign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if negative
    not permanent
    not modal
   metric formats
    leading zeros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trailing zeros             = true
    decimal point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decimal places             =   0
   imperial formats
    leading zeros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trailing zeros             = true
    decimal point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decimal places             =   0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format ( F )
    address width              =   1
    field width                =   2
    exponent width             =   0
    scale factor               =   1
    scale divisor              =   1
    tape position              =   0
    print position             =   1
    sign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if negative
    not permanent
    modal
   metric formats
    leading zeros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trailing zeros             = true
    decimal point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decimal places             =   0
   imperial formats
    leading zeros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trailing zeros             = true
    decimal point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decimal places             =   0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format ( MS EM OP )
    address width              =   1
    field width                =   0
    exponent width             =   0
    scale factor               =   1
    scale divisor              =   1
    tape position              =   0
    print position             =   1
    sign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none
    not permanent
    not modal
   metric formats
    leading zeros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trailing zeros             = true
    decimal point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decimal places             =   0
   imperial formats
    leading zeros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trailing zeros             = true
    decimal point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decimal places             =   0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format ( ID )
    address width              =   1
    field width                =   4
    exponent width             =   0
    scale factor               =   1
    scale divisor              =   1
    tape position              =   0
    print position             =   1
    sign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none
    not permanent
    not modal
   metric formats
    leading zeros              = true
    trailing zeros             = true
    decimal point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decimal places             =   0
   imperial formats
    leading zeros              = true
    trailing zeros             = true
    decimal point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decimal places             =   0
   end define

   define format ( null )
    address width              =   0
    field width                =   0
    exponent width             =   0
    scale factor               =   1
    scale divisor              =   1
    tape position              =   0
    print position             =   1
    sign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none
    not permanent
    not modal
   metric formats
    leading zeros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trailing zeros             = true
    decimal point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decimal places             =   0
   imperial formats
    leading zeros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trailing zeros             = true
    decimal point              = false
    decimal places             =   0
   end define

# linked words
   define format ( MS )
     link to EM
   end define

楼主:
再接

word order = (    OP   N    G1   G2   G3   G4   G5   )
    word order = ( +  G6   G7   X    Y    Z    B    C    )
    word order = ( +  I    J    K    R    D    S    T    )
    word order = ( +  H    M1   M2   MS   msg  EM   Q    )
    word order = ( +  Q1   Z2   R2   ID   F    )

  define keys
    blocknumb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N
    preparatory function              = G1
    aux fun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= M1
    x feedra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y feedra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z feedra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circle angle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x coordinate                      = X
    y coordinate                      = Y
    z coordinate                      = Z
    key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I
    key 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J
    key 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K
    feedra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F
    feedrate per revolution           = F
    spind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S
    tool numb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T
    cycle dwe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dwe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X
    tool length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H
    tool radius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D
    drill peck depth                  = Q1
    drill hole depth                  = Z2
    clearpla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R2
    message start                     = MS
    message end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EM
    opski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OP
    radiu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R
    program i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ID
    azimuth axis                      = B
    elevation axis                    = C
    3rd rotation axis                 = null
    lead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x vect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y vect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z vect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end define

  define codes
    rapi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G1    0
    linea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G1    1
    circle c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G1    2
    circle cc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G1    3
    dwe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G6    4
    xy pla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G3   17
    zy pla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G3   19
    xz pla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G3   18
    compensation off                  =  G2   40
    compensation on left              =  G2   41
    compensation on right             =  G2   42
    imperial data                     =  G4   20
    metric data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G4   21
    absolute data                     =  G5   90
    incremental data                  =  G5   91
    fr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G3   54
    feedrate per minute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feedrate per revolution           not used
    spindle rpm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constant surface speed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dri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G4   81
    break chi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G4   82
    deep dri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G4   83
    ta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G4   84
    bore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G4   85
    bore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G4   86
    bore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G4   87
    bore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G4   88
    bore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G4   89
    end of drill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G4   80
    macro start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macro en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macro c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cycle retract                     =  G6   99
    tool length offset                =  G6   43
    spli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sto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M1    0
    opt sto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M1    1
    spindle on cw                     =  M1    3
    spindle on cc                     =  M1    4
    spindle off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M1    5
    spin coolant on cw                =  M1   13
    spin coolant on ccw               =  M1   14
    spin coolant off                  =  M1    5
    change tool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M1    6
    coolant on mist                   =  M1    7
    coolant 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M1    8
    coolant on flood                  =  M1    8
    coolant off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M1    9
    clamp 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clamp of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end of tape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M1    2
    end of prog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M1   30
    gear range 1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gear range 2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gear range 3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constant contour speed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constant contour speed 2          not used
    word dri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word break chip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word dee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word ta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word bore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word bore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word bore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word bore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  word bore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used
  end define

楼主:
最后

print header               = "Delcam Postprocessor"
  machine name               = "Fanuc6m          version 1.2"
  point                      = "."
  zero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"0"
  tape headers               =     1
  integer   6                =     2
  integer   7                =     1
  integer  10                =     2
  integer  11                =     1
  integer  12                =     1
  tool reset coordinates     =     2
  cycle output               =     1
  integer  20                =     1
  block start                =    10
  block increment            =    10
  split move                 =     0
  integer  26                =     1
  program id start           =     1
  integer  34                =     3
  integer  35                =     1
  integer  36                =     1
  integer  37                =     2
  rapid feed code            =     0
  maximum block number       =     0
  maximum tape blocks        =     0
  minimum tape blocks        =     0
  segment type               =     0
  counter start              =     0
  counter increment          =     0
  tape split retract distance  =  -999
  multiaxis coordinate transform  = true
  message output             = false
  block order                = false
  tlo output                 = true
  tape split on tool change  = false
  full circle                = true
  incremental centre         = true
  go home output             = false
  use partid                 = true
  use progid                 = true
  spindle x motion           = false
  spindle y motion           = false
  spindle z motion           = true
  spindle w motion           = false
  spindle azimuth rotation   = false
  spindle elevation rotation  = false
  linearise multiaxis moves  = true
  use hole top in cycles     = false
  knot vector type           = none
  units                      = input
  coordinates                = absolute
  azimuth axis units         = none
  azimuth axis direction     = none
  elevation axis units       = none
  elevation axis direction   = none
  spline type                = none
  maximum feedrate           =  9999.0000
  minimum feedrate           =     1.0000
  rapid feedrate             =  9999.0000
  maximum tape length        =     0.0000
  maximum segment            =     0.0000
  diameter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1.0000
  withdrawal amount          =    50.0000

  azimuth axis parameters    = (      0      0      0      0      0      0 )
  azimuth centre             = (      0      0      0 )
  elevation axis parameters  = (      0      0      0      0      0      0 )
  elevation centre           = (      0      0      0 )
  pcs origin                 = (      0      0      0      0      0      0 )
  linear axis limits         = ( -99999 999999 -99999 999999 -99999 999999 )
  rotary axis limits         = ( -99999 999999 -99999 999999    999      1 )
  move safe angles           = (      0      0      0      0 )

  define block tape start
    "%"
     "N1 G0 G17 G54 G90 G49 G40 G80"
end define

    define format ( A )
                  decimal point = true
                  decimal places = 3
              end define

              word order = ( + A )

              define keys
                    azimuth axis not used
                    elevation axis = A
              end define
              spindle azimuth rotation = false
              azimuth axis units = degrees
              azimuth axis direction = positive
              azimuth centre = ( 0.0 0.0 0.0 )
              azimuth axis parameters = ( 0.0 0.0 0.0  0  0  0 )

              spindle elevation rotation = false ## Default
              elevation axis direction = positive
              elevation axis units = degrees
              azimuth axis parameters = ( 0. 0. 0. 0. 0. 0. )
              elevation axis parameters = ( 0. 0. 0. 1. 0. 0. )

              pcs origin = ( 0.0 0.0 0.0  0  0  0 )
              rotary axis limits = ( 0.0   0.0  -36000.0  36000.0  0.01 1 )

              define block move rapid
                     N ; G1 ; G2 ; G3 ; G6 ; X ; Y ; Z ; A ; H ; M1 ; M2
              end define

             define block move linear
                    N ; G1 ; G2 ; X ; Y ; Z ; A ; F ; M1 ; M2
             end define

define block tape end
      N   ; G1  28    ; G6  91    ; Z   0     ; Z =C
      N   ; G5  90    ; G6  49
      N   ; M1  30
      "%"
  end define

  define block go home preamble
  end define

  define block tool change first
  end define

  define block tool change
  end define

  define block go home z move
  end define

  define block go home xy move
  end define

  define block move from
  end define

  define block move circle
    N   ; G1  ; G2  ; G3  ; X   ; Y   ; Z   ; I   ; J   ; K   ; F   ; D
  end define

  define block move linear
  end define

  define block move rapid
    N   ; G1  ; G2  ; G3  ; G5  ; G6  ; X   ; Y   ; Z   ; S   ;
    M1  ; M2
  end define

  define block move cycle
    N   ; G4  ; G6  ; X   ; Y   ; Z2  ; R2  ; Q   ; Q1  ; F   ; M2
  end define

  define block move tap
    N   ; G6  ; G4  ; X   ; Y   ; Z2  ; R2  ; F   ; M1  ; M2
  end define

  define block tape segment
  end define

  define block tape split start
    "%"
    ID ProgID
  end define

  define block tape split end
        N   ; M1  30
  end define

  define block cycle start
    N   ; S   ; M1
    N   ; G3  ; G5  ; M2
    F =C      ; G4 =C     ; Z2  ; R2  ; Q   ; Q1  ; G6  ;
  end define

  define block cycle end
    N   ; G4  80
  end define

  define block tape split move
  end define

  define block move spline
  end define

end

楼主:
上面4个部分,依贴的顺序从上到下拷贝到同一个记事本里

每个部分用一个隔行分开(可能不分也行,只是便于阅读)
最后存为txt文件,再改后缀为opt。Powermill输出NC程序的时候就调用这个opt机床选项文件。

网友:
POWERMILL没有这个后处理么?是另外加入的?好东西。收藏了。不知道算法如何。是否撞刀

网友:
想认真玩一下,楼主有没有Powermill 的下 载地址分享一下,以前下 载了几个都不行

楼主:
回楼上两位

Powermill是带了一些后处理,但是试过很多个都不能直接用,都出错,就这个能用,至于是否撞刀,我还在实践。
Powermill在www.verycd.com有不少版本,应该能用的,8的版本现在大家用得多一点。

网友:
PM下过几个,只有8009成功,EXchange只有5.6.1004可用。

网友:
菜鸟留个记号~~以后好找

网友:
我是学不会了

网友:
PowerMILL 后处理
对于后处理格式,一般的用户有三个层次的需求:

      一、powermill自带的后处理中有适合自己机床要求的,不过要修改、增删些代码。

      二、没有适合的,需要改写后处理。

      三、机床的代码格式完全与普通G代码格式不同,需建全新的后处理。

     本文只针对1、2种需求来进行讲解,至于第三种则是高级篇的范畴了(哈哈,其实我也不知道,还没做过呢)

     现在开始准备工作:

        1、以不同的控制器试着处理几个G代码档出来,然后和自己机床的代码进行比较,选一个最接近自己的。

        2、打开ductpost\dp-index.html,准备有问题就看帮助。

        3、运行:ductpost -w [控制器类型] > [控制器类型].opt ,从而生成OPT档,这个选最接近你机床的控制器。如:ductpost -w hurco > hurco.opt 。 这时就可以用文本编辑器来打开这个opt檔了:

       1、程序头、程序尾的改写:

          这个在以下的定义里面:

               define block tape start
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end define

               define block tape end
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end define

            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添加,如:

              define block tape start
                "%"
                 N ; "G17G90G80G40G49"
              end define

              define block tape end
                 N ; "M05"
                 N ; "M30"
         end define

        不过注意这种引号方法优点是简单明了,但控制器只是把它当字符处理,而不能以模态存在,具体可参见其它说明。

       2、是否需要N行号?

             %
             :0001
             N10G28G91X0Y0Z0
             N30T1M6
             N40G0G90X-25.Y-40.S800 M3

           如这上面的N10、N30、N40,另外行号的起始、增量、最大都可以定义。如果不想要行号,可修改为以下值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ine format ( N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permanen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define

      3、是否需要Message?

           N60( MSG, Toolpath Name: ET)
           N70( MSG, xyzxyz_cut_1 ET)
           N80( MSG, Output: ET)
           N90( MSG, UNITS: MILLIMETRES ET)
           N100( MSG, TOOL COORDINATES: TIP ET)
           N110( MSG, LOAD TOOL ET)

          上面的信息,可修改为你需要的,具体参见帮助。也可选择不输出,如:

          message output = false

     4、圆弧的输出格式:

           这个需要讲一下,输出R的就不讲了,专讲I、J、K的输出。大致有三大类:

          a、I、J输出为圆心的绝对坐标值。

          b、I、J输出为相对坐标值,具体值为:圆心坐标值-圆弧始点坐标(常用)

          c、I、J输出为相对坐标值,具体值为:圆弧始点坐标-圆心坐标值

      所以这个就要看你机床格式来具体设置了,修改以下值为你所需:

          incremental centre = true (相对,反之false绝对)

         相对有两种,所以:

         scale factor = 1 或 -1

         另外有些机床不能输出360度的圆弧,这时需要将其分为几段输出:

         full circle = false

            5、换刀的格式:

            如:

            define block tool change first
                N ; OP ; change tool ; T ToolNum
                N ; "G48"
                N ; G1 0 ; Z FromZ
            end define

           里面可自己添加你的机床换刀时所需的代码,如打开刀具长度补偿。

     6、快速运动、直线运动、圆弧运动的代码:

          参见:

           define block move circle
                 N ; G1 ; G2 ; G3 ; X ; Y ; Z ; I ; J ; K ; F ; D
           end define

          define block move linear
                 N ; G1 ; G2 ; G3 ; G5 ; G6 ; X ; Y ; Z ; ; T ; S ;
             M1 ; M2
          end define

          define block move rapid
                N ; G1 ; G2 ; G3 ; G5 ; G6 ; X ; Y ; Z ; T ; S ;
            M1 ; M2
          end define

            你也可在帮助档的指引下,修改上面的代码,如:不想要每次输出G17之类,可以删掉G3。。。当然修改前要了解清楚该代码是做什么的,另外注意备份,随时恢复。

     7、多轴:

           powermill这点做的非常好,如4轴的几种方式、5轴的几种方式都有代码可参考。如:在X轴加一个圆盘A,只需添加、修改以下几行:

             Fourth rotary table axis :- ( A. rotating about X. )

              define format ( A )
                 decimal point = true
                 decimal places = 3
             end define

             word order = ( + A )

             define keys
                   azimuth axis not used
                   elevation axis = A
             end define

             spindle elevation rotation = false ## Default
             elevation units = degrees
             elevation axis direction = positive

             azimuth axis parameters = ( 0. 0. 0. 0. 0. 0. )
             elevation axis parameters = ( 0. 0. 0. 1. 0. 0. )

             define block move rapid
                    N ; G1 ; G2 ; G3 ; G6 ; X ; Y ; Z ; A ; H ; M1 ; M2
             end define

            define block move linear
                   N ; G1 ; G2 ; X ; Y ; Z ; A ; F ; M1 ; M2
            end define

网友:
顶下,慢慢研究了解下。

网友:
学习了,非常感谢!

网友:
这样的软件自己可以做的 ,我就在琢磨呢 ,

网友:
PowerMILL有特色

网友:
这个9.003最好用
powermill 9.003 sp2 + crack + utilites + ductpost 1510 + pmpost + exchange + optifeed + powershape + more - works!.iso
10的SP4(SP5)也好用速度快,但带的转换器不太好用。

网友:
PM与UG比起来如何呢。ug是否能做真4轴的刀路?我现在正在学UG的建模,毕竟岁数不小了,如果见一个学一个,精力达不到,弄不好还学乱了。有知情的高手出来说下。

网友:
UG,PM,MC尺有所长,寸有所短。都可以出4轴5轴加工程序。

网友(2011-04-03):
那里可以下栽

网友:
2010的好多下 载的,好多好用的

网友:
请给地址

网友:
自己搜。。。。早就不记得地址了

网友:
对了,现在在用camworks,集成到solidworks里面,比powermill容易太多了,虽然powermill也挺容易,反正NX最难

网友:
 网上是可以搜不少,但是不知道哪个是能用的,挨个试太耽误时间

网友:
你还是用camworks吧,简单到要死

网友:
也在学4轴编程  不知道该学哪个

楼主:
最近实践发现Powermill的四轴的策略比较简单,还谈不上实用的联动4轴

要说它是真4轴也还算是,毕竟Y轴也有动的时候,但多半是用于刀尖偏移,只移动一点点。

网友(2011-05-05):
八错八错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要说它是真4轴也还算是,毕竟Y轴也有动的时候,但多半是用于刀尖偏移,只移动一点点。

我用pm出的4轴刀路只是在开始和结束时y轴有动作,就是动几下,没有意义,我都把y轴刀路删掉,免得麻烦,不知道什么软件可以出真正4轴联动的。

楼主:
现在我也不是很深究“真4轴”问题了

引用 网友A:

我用pm出的4轴刀路只是在开始和结束时y轴有动作,就是动几下,没有意义,我都把y轴刀路删掉,免得麻烦,不知道什么软件可以出真正4轴联动的。

PM的4轴策略比较简单,如果要深入加工下去,PM的5轴策略有很多可以弥补,另外活用一些3轴策略也是可以弥补Pm的4轴策略的局限的。

网友(2011-06-25):
PM很好用,但他不是雕刻软件,而且后处理很要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