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AIRCRAFT的GPS模块是标准NMEA协议的吗?

楼主(2010-12-24):
根据XAIRCRAFT的飞控设计,飞控的扩展是直接通过扩展串口设备实现的,那么GPS模块是采用标准NMEA协议的吗?
如果是标准NMEA协议,那么飞控的GPS模块就可以直接采用各种成品GPS模块了?要是真这样的话,真是一件好事啊。

网友:
给你看2张GPS的图:

GPS模块没有安装外壳的样子,模块是焊接在PCB上的。

楼主:
看做工还是挺漂亮的,但这样成本好像有点高吧。
作为国内的玩家,一百多的东西,应该可以爽快的掏钱,二百多就要犹豫下了,上了三百就得掂量掂量了。

不知道这个定价几何?
相信XAIRCRAFT应该对不同GPS模块的性能做过详细测试了,推荐下trimble的GPS,老牌厂商了,很不错的。我们是用的它的测量级的接收机,亚厘米级的精度。

网友:
前后我们测试过几款GPS模块,包括一些10hz的gps模块 ,最后还是回到 ublox上来,工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都是测试过几款中最好的。

网友:
天线有点小了,还是大点好   经验之谈

楼主:
如果是自己做外围,能不能把GPS的功能做强大点?
比如加个可选的供电模块,让GPS模块单独工作,可以当GPS轨迹记录仪,甚至用作蓝牙GPS连接手机或笔记本,或者再扩展个液晶屏直接显示当前坐标。
接口和协议开放就是好,创意无限啊。

网友:
我有个5Hz的蓝牙GPS接收器,只有30g,当初买的时候就是想给飞行用。只是以前没飞机,只好跑步和骑车用了。tinyurl/mg-fit

用的是MTK方案的,具体的就不大清楚了。到目前我的还没拆开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