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G5里面飞机复位问题

楼主(2010-12-25):
新装的G5发现一个问题,就是不能按空格键使飞机复位,而以前G4、G4.5都是按空格键就能复位,请问高手这是为什么,要怎么解决呢?

网友A:
启动RealFlight G5步骤(第一种,推荐):
(1)关闭发射机电源;
(2)启动RealFlight G5;
(3)进入RealFlight G5看到飞机后,打开发射机电源。

网友A:
启动RealFlight G5步骤(第二种):
(1)如果先开发射机电源,然后启动 RealFlight G5;
(2)进入RealFlight G5后,选择控制器“InterLink Elite”;

楼主:
刚才试了下楼上朋友介绍的方法,还是没有解决问题。。。

网友B:
重新回到, 選擇飛機那裡, 再點一次同形的機子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