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KDS800搭配宁格D90尾舵机问题

楼主(2010-12-25):
我和一个朋友都是用的KDS800+D90,刚开始的时候我朋友那台机一上电尾舵机摇臂就会剧烈左右动,还能听到打齿轮的声音,但是自检过后恢复正常又能使用,但是在我的机器上没出现这个问题,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机器也出现和他一样的问题,就是接通电就左右动作太大,都能听到里面齿轮撞死的声音,现在是自检完能用,但是很担心这样下去舵机齿轮很容易坏掉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,控都是6EXP的,难道是控没设置对吗,请高手出来说下是陀螺的问题还是控的设置不对。事先声明控里德行程都已经调到合适了不会撞两边,但是就是刚通电的时候会撞两边。

网友:
把尾舵机连杆取下来,用手掰一下尾桨,看看是不是在中间部分会有卡滞,如果感觉有,给横轴加点润滑脂,或者将尾推的螺丝稍微松点(记得上螺丝胶),再用手推推,直到没卡滞感或者卡滞感很小为止。

楼主:
试过很顺滑的啊,2台同配置的都会出现这个问题真的头痛,难道真的不兼容?

楼主:
听说是不兼容啊,有没有KDS的技术员来说说到底是不是不兼容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