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DS800+宁格D90的疑问

楼主(2010-12-25):
我和一个朋友都是用的KDS800+D90,刚开始的时候我朋友那台机一上电尾舵机摇臂就会剧烈左右动,还能听到打齿轮的声音,但是自检过后恢复正常又能使用,但是在我的机器上没出现这个问题,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机器也出现和他一样的问题,就是接通电就左右动作太大,都能听到里面齿轮撞死的声音,现在是自检完能用,但是很担心这样下去舵机齿轮很容易坏掉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,控都是6EXP的,难道是控没设置对吗,请高手出来说下是陀螺的问题还是控的设置不对。事先声明控里德行程都已经调到合适了不会撞两边,但是就是刚通电的时候会撞两边。难道这2个搭配相冲了?

网友:
把尾舵机连杆取下来,用手掰一下尾桨,看看是不是在中间部分会有卡滞,如果感觉有,给横轴加点润滑脂,或者将尾推的螺丝稍微松点(记得上螺丝胶),再用手推推,直到没卡滞感或者卡滞感很小为止。

楼主:
自己顶下,看有高手来帮分析下不,到底是不是这个搭配相冲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自己顶下,看有高手来帮分析下不,到底是不是这个搭配相冲?
打掉一个齿轮后,咨询厂家,结论:不兼容,新版据说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但D90,锁450,效果还不如辉胜9G,劝你放弃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打掉一个齿轮后,咨询厂家,结论:不兼容,新版据说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但D90,锁450,效果还不如辉胜9G,劝你放弃吧

悲剧难道真的不兼容啊,又要买过尾舵机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悲剧难道真的不兼容啊,又要买过尾舵机?
是的,确认过了,自检时候KDS800必然撞墙,据说GY401无此现象,但事实是,我401也一样,只不过不是每次都撞。你D90是老版本,据说新版就解决了。你如果一定要用,不嫌麻烦,每次自检完再上舵臂,哈哈。D90锁450效果很差,力量不够,空载速度快没用的。

网友:
锁尾成了扰人的问题哦

网友:
我以前是这样配的,现在不用这舵机了,用800+262,很好的。

楼主:
谢谢LS的兄弟们,还是打算买 GS-D9257来试试,论坛反映好像不错

网友:
ai 4便宜没好货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