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这个雷虎怎么样?

楼主(2010-12-25):
前几天 跟航模店老板聊天 说有个雷虎机要卖 是一个客户的 只飞过四次 基本全新
只需要 安装接收机 和加控就能飞了
舵机
发动机
陀螺 大浆 旋翼总成 机体型号
值吗?

网友A:
值  JJ很新哦

网友B:
903D 611配9256 LZ这样成色的JJ 还等什么啊,还升级了侧板,阳极混控臂,想来这样的升级貌似螺距控制臂那边也都升级了金属碳纤件了吧,这样的配置八成斜盘舵机也差不到哪去,绝对不错,关键就看引擎了
这台3D性能可以跟身边模友的YX型号的比一下,看看谁优谁劣

网友C:
看起来 不错哦

网友D:
三思而后行

网友E:
值还是值的.不过直机的乐趣不光是飞行,还有组装和调试.

网友:
价格很有新意 挂零挂整的
既然是二手了 还不整价出售

网友F:
唯一的遗憾不是碳尾管

网友G:
炸鸡 配件太贵了 这飞机。。。。90机 不说性能 最实惠的 还是YT700 只要不用YT电装 就可以了 700N 性能也不差

网友H:
雷虎的90SE,也可以说是一代名机,雷虎出90SE当时大体6000-7000大米,是空机,还是卖的比较便宜的卖这个价,现在看超级贵,回想起来要感谢亚拓和飞越等厂家。当时玩雷虎的时候一根延长线50元!!!现在几块钱一根。楼主收藏一架也不错,配件目前还有,贵啊!新出的X50可以的。

网友I:
当收藏吧,10几年的古董机了,配件死贵还不好找.

网友J(2011-01-29):
挺好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