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3条线可以随便接吗?

楼主(2010-12-25):
我的非450耐套的电机线都黑的,电调的3根线也全黑的,没办法区分

网友:
可以,如果电机转反了,其中2根线对换。

网友:
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LS说的是对的

网友:
2楼完全正确

网友:
电调的说明不是有吗

网友:
买电调都有说明书吗?我买的没有啊。

网友:
电机三条线中间那根和电调同样中间的线连接,其他两条随便接,若电机方向反了就把后这条线对调即可。

网友:
电机三条线中间那根和电调同样中间的线连接,其他两条随便接,若电机方向反了就把后这两条线对调即可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无非就是电机正转反转。

网友:
完全可以 只不过有2条线 接反 电机是反着转的

网友A:
3向交流电机  不分正负极的  只有相位差  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向交流电机  不分正负极的  只有相位差  呵呵

相位差是电磁波的说法,电机里不叫这个,叫相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