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电子高手

楼主(2010-12-25):
请教电子高手,电动车控制器上的场效应管P75NF75可不可以改航模用的无刷电调啊,最好能上个图,谢谢了!

网友:
要改无刷电调还差不少东西啊。

楼主:
可以说的详细点吗?我喜欢动手,就是没经验

网友:
无刷电调  还是有些小麻烦地

楼主:
我只想要DIY一个直接驱动无刷电机的电路,不要编程的那种,不知有电路图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只想要DIY一个直接驱动无刷电机的电路,不要编程的那种,不知有电路图吗?

用TDA2030吧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
用TDA2030吧。
TDA2030是小功率音响中常用的音频放大管吧

楼主:
TDA2030我也做了两个,可是功率太小,CD电机最大才6000多转,发热太大了

网友:
 那你还是编程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TDA2030是小功率音响中常用的音频放大管吧

是30W音频功率IC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是30W音频功率IC.

有功率大点的相类似的功放IC吗?

网友:
1875功率大些。

网友:
用功放管终究是不靠谱滴。。。嘿嘿

网友:
能转和能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