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80 像真

楼主(2010-12-25):
这飞机的浆和飞机和地面都不是平行的
是向机头斜的 看上去很像真,但这飞的时候是不是会向前飞了
平行悬停的时候 那机身是不是就是斜的 或十字盘是斜的了
请高手说说

楼主:
重心不垂直了在模型里行吗?

网友:
中将是不是灌水得来的 ?!

楼主:
这飞机没飞过,这样的时候 主轴是向前倾的
和平时飞的直机主轴是垂直地面的不一样的
请高手说说

网友:
留贴飘过。。

网友:
  這是像真機,跟真正直昇機一樣,

主軸是向前微傾的,為甚麼呢?用腦想想就會明白的!

因為真的直昇機,一般長時間飛行,都是向前飛的!

當向前飛,機頭會下傾,

那如果,把軸向前微傾,當向前飛行時,駕駛艙就會成水平!.........

詳細的自己想一下吧:loveliness:

网友:
   說得對耶,超屌

网友:
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协调呢

网友:
主轴前倾的设计就是为了让前飞时机身保持水平的!

网友:
这真机的结构好象本来就这样,机身和旋翼不水平,为的是低空作业时的准确性

网友(2011-02-20):
是不是这飞机中心靠后,所有直接把主轴斜着放了

网友:
休伊~~~一直想这个壳, 太可惜了, 只有整机, 而没有现成的象真壳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