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拍机用哪个牌子的螺旋桨比较好?

楼主(2010-12-25):
飞机是神龙260,用过不同的桨,包括JR的油机原装桨,SAB810,和RJX810桨,飞起来感觉稳定性差距很大,请问
航拍
的话用什么桨比较好一些?

网友A:
芬记和毫客的也不错

网友B:
稳定性差距大是什么意思啊?这个需要找找原因。
如果是电动,我还是推荐APC-E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用那个RJX810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风就开始上下跑(可能技术还不到位,呵呵),不过用SAB810的时候就非常稳,有个2,3级风动都不动,不过被偶摔烂了... 飞机是汽油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