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V 1600MAH镍氢电池组 能否10C放电

楼主(2010-12-25):
请教一下
ACE 2/3A 1600MAH 6V 镍氢
电池
组是否真的支持10C放电???
应该是接收机电池,能否提供10C以上电流,我做机器人动力源 不想用电调,需要直接6V 10A左右电流的

网友A:
直接拉两节A123得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A123应该是18650 磷酸铁锂电池是吗
我用过4节品力的电池14500磷酸铁锂电池 两并两串 电流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最多带四个舵机

网友A:
用26650 或者18650尺寸都行啊 ,放点电流绝对足够,不过两节充满电7.2V,就是不知道你的舵机是否支持
14500那些就不要用了,肯定不够用的

楼主:
反正铁锂电池我是用怕了 而且我还是两并加大电流的,两节14500并联跟一节18650应该电流是一样的吧,感觉只有2A左右的放电电流,我也要求不高只需要10A左右就够了,带16个MG995舵机用
就是想知道接收机电池能否支持10C放电,介绍上都说是可以的 但真的是怕了,买铁锂的时候也说是可以倍率放电的

网友B:
10C放电,电压就滑下去了,要持续10A就LIPO 955垃圾舵机吃电很凶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