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!尾管固定座螺丝滑头了,怎么搞出来

楼主(2010-12-25):
第二颗了,好晕啊,亚拓这螺丝……
尖嘴钳夹不住,电烙铁加锡又太软……
请大大们支招,万分感谢!

网友A:
买12.9级,M2x30的杯型内六角,取掉尾管柱,直接从尾管座穿过去,加垫片+M2尼龙自锁螺母搞定,我的V2就是这么改的,

楼主:
问题是怎么搞出来啊……尾管座固定在侧板上,螺丝取不出来,换什么?

网友B:
两个办法:
1、用锉刀把螺丝锉成一字的,然后拧出来;
2、买把日本工程师PZ57钳子,可以拧出来。

网友C:
我的是螺丝短里面了,用力顶,可以把六角铝方柱顶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