火狐EP220的一些小问题

楼主(2010-12-25):
星期一买了怪味豆的220,主要考虑到便宜,圣诞促销价,就先买了2台一台飞一台配件,电子设备过年再入手。
昨天到手,可以说是有喜有悲。塑料看上去有点软其实强度很挺不错的!尾推精度不错,真的。其次这个飞机组装起来对螺丝刀要求不是一般的高
买了2台,但是只用这些零件只能做出1台
小弟只有这些工具了
上面看看
这么小一点的内六角!副翼上的替换法就算了,尾轴上的怎么拧
拧紧机架要这么长的螺丝刀
宽度是这个

这里要说明一下,要搞个长的螺丝刀,因

为发货时候机架还没有上紧的。

飞机是塑料的,有些螺丝孔很松。建议商家配个那么小的内六角和那么长的螺丝刀,不能配也应该说明一下在店铺搞个买的链接,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两个工具是没有的。尾管很松,螺丝拧紧了还是松,建议垫橡胶片或者502
这里没有单向轴承,成本还是重量限制?大家不要玩熄火哦
255的桨夹和200的大桨配合肯定会虚位了,幸好卖家发了几个铝的垫片
3900KV的,忘了测量直径和高度了
之前发帖说过这个问题了,手上没有攻丝。塑料是很硬的!!!
没啥虚位,赞一下
这里不能听商家说用1.4*8的螺丝,要用把大齿盘固定在主轴的白色螺丝
很紧的鱼眼螺丝!很紧!!这个很不好!!!!
一大包螺丝,用不上的可是
还是那包螺丝

这个飞机还算行吧,对得起这个价格,精度算OK了,就是小问题多多,小弟主要是没有工具这两天才如此头大,买家到手时候注意一下就好,多动手、换些螺丝、上点指甲油(小型螺丝胶,本论坛某高手说的,很好用,亲测)就好
怪味豆,这个家伙要改进的东西还很多,成本不会提高多少但是带来的却是很多的。
记得有模友说怪味豆健忘不是漏这就是那,看你店铺最近一个中评也是这样的描述,希望改进。

圣诞节了,祝愿小弟早日飞起220,怪味豆越做越好,天下模友玩的开心!

楼主:
怎么图片的注释都没有了

楼主:
其实想想都是小问题,搞搞就好

楼主:
卖家很重视是好事,东西对得起这个价格

网友:
问下LZ,开箱时脚架是和铝管在一个袋子吗?
我的220也到了,问题是找来找去也没找着脚架。。。。。。。无语
别的还没查,光找脚架去了。。。

楼主:
ls的,脚架和铝管一起的,应该怪味豆发少了

网友:
果然啊。。。。。。
郁闷

楼主:
我买了点1.4*8和1.4*10的螺丝,应该可以

网友:
在家练习室内飞飞挺好,冬天别拖出去飞。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ls的,脚架和铝管一起的,应该怪味豆发少了

我今天刚收到,也是没有脚架,无语…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
我今天刚收到,也是没有脚架,无语……

怪味豆有十多套少装了脚架。。。
另外看看固定尾管的3*3顶丝你有没有,我的这个也没有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
怪味豆有十多套少装了脚架。。。
另外看看固定尾管的3*3顶丝你有没有,我的这个也没有

顶丝倒是有一个小包里面有的,脚架咋办呢……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
顶丝倒是有一个小包里面有的,脚架咋办呢……

请问在哪个小包里? 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。。。莫非我也中标了,少了这个东西。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尾桨夹的螺丝是长螺丝,在尾波的塑料袋子里都有的。
十字盘那个脱了是个别现象,现在的新飞机都已经解决了!
机身尾巴的几个螺丝是没上紧的,因为要装尾管,既是上紧了,玩家还还要自己拆
尾管松,机身两边有两 ...

尾管连接机身的头,就打了一个孔。。莫非是要自己在管上再拧个洞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
请问在哪个小包里? 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。。。莫非我也中标了,少了这个东西。。。。

在那一大包螺丝包里面,找了好久找不到,估计也中标了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
请问在哪个小包里? 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。。。莫非我也中标了,少了这个东西。。。。

我是单独有一个小包里面有两个顶丝,就两个顶丝……看着应该是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
尾管连接机身的头,就打了一个孔。。莫非是要自己在管上再拧个洞??

220里面配的尾管应该是用250的尾管切短的,没有孔的那头有明显的切割痕迹。有孔的那头应该是装尾波的,另一边没孔的用顶丝固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我是单独有一个小包里面有两个顶丝,就两个顶丝……看着应该是

应该不是那个。。。。商家说是在螺丝包里面
我找了俩3MM的螺丝拧上了,就是不大好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
220里面配的尾管应该是用250的尾管切短的,没有孔的那头有明显的切割痕迹。有孔的那头应该是装尾波的,另一边没孔的用顶丝固定。

没孔那头的确有明显切割痕迹
至于哪头前,哪头后,无所谓的,孔的位置都不对,怪味豆说的
前面用俩顶丝,尾巴旁边的地方有个小孔,上个螺丝顶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没孔那头的确有明显切割痕迹
至于哪头前,哪头后,无所谓的,孔的位置都不对,怪味豆说的
前面用俩顶丝,尾巴旁边的地方有个小孔,上个螺丝顶着。

嗯,这些问题都不大,螺丝手上还是有的。没有脚架比较头大,不过跟怪味逗说了以后就说给我补了,顺便再买点配件咯……但愿这次不要再出错。

网友E:
LZ这样的买家非常好

有问题就说出来。让大家知道。
对卖家都算是善意的提醒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问题就说出来。让大家知道。
对卖家都算是善意的提醒了。

其实东西还是值这个价钱的,好不好飞还不敢说,看着做工什么的还是不错的。卖家能再仔细点就好了。

网友:
虽然还在努力摸索怎么把尾管固定,不过这个机子还是值这个钱的。还没有装上,不知道飞起来怎么样,不过做工还可以,感觉这塑料挺结实的。

如果卖家能附一张爆炸图就好了。

另,那个螺丝边上套了个塑料头,还附上一个黑色橡胶圈是不是用来固定尾管的? 还是另有用途。。望指教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是上在机身上的,然后固定头罩的

....
那固定尾管的用什么东西呢, 给个图看看。。找了好久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你的飞机是不是 158买的?

网友:
怪味豆人不错就是马虎了点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     YYQ !
上将大人请问什么事情?

楼主:
回ls几位,我的飞机可以说是只能2台拼成1台,没法。顶丝我的也没有,用另一套的主轴固定环的顶丝用着先。打算尾管和尾波箱垫点橡胶片固定算了。另外我买了点1.4*8的尖头自攻螺丝,再加点502或者AB胶,这样才可以固定倾斜盘,原装的1.4*6太短了。脚架的问题表示杯具,我的头罩要剪了才可以装进去,还会和大齿盘干涉,你们的是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脚架的问题表示杯具,我的头罩要剪了才可以装进去,还会和大齿盘干涉,你们的是吗?

手里没有脚架的表示不知道。。。。

网友:
强烈建议怪味豆给每个配件包编号,我都因为缺少小零件要他补发好几次了,老让你赔快递费弄的我都不好意思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ls几位,我的飞机可以说是只能2台拼成1台,没法。顶丝我的也没有,用另一套的主轴固定环的顶丝用着先。打算尾管和尾波箱垫点橡胶片固定算了。另外我买了点1.4*8的尖头自攻螺丝,再加点502或者AB胶,这样才可以固定 ...

刚才仔细看了,的确头罩和大盘齿摩擦到了。看来要剪掉点。

楼主:
买东西不要贪图便宜呀!怪味豆要加油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
这个飞机是 ,便宜又质量好,    可不是便宜没好货的东西

质量我想飞过再下结论,现在小问题有点多

网友:
商家经营这个项目很用心,不回避问题,有问题就改,服务态度好.欢迎这样的商家.
建议,有个爆炸图就更好了.

网友:
问题不止这些,你们新人慢慢玩吧,我撤退了

网友:
楼上的把问题说出来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过段时间出个安装好的完成机,就不会出这些问题了!嘿嘿。这些都是小问题,由于卖家的疏忽造成的!

其他的问题都好解决。。。。。关键词。(内六角)。
要么就配个小六角螺丝刀。。要么就换个螺丝。。
固定尾巴那个6角。。简直没办法找代替品
我好不容易找了个螺丝代替。。拧到最紧。。以后发现卡尾总成行程。。无奈。。只好用老虎钳夹断。。以后撮到不卡尾巴为止。。

就是红框里的内6角(太痛苦)。。。最后我只有选择把篮筐处直接焊死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