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原子灰的问题,请老鸟不吝赐教。

楼主(2010-12-25):
最近在做条船,开始刮原子灰了。以前从没有接触过,想象中原子灰应该是有一点点流淌性的糊状,和家装刮的腻子差不多。
但我调出来的原子灰干干的,状态和橡皮泥差不多,没有一点流淌性,与刮图面的粘合不好,还起涟漪状的波纹。是什么原因呢?难道是冬天气温低的缘故?
请老鸟们不吝赐教啊?谢过了!

网友:
是修汽车钣金用的原子灰吗?你是不是快干剂放多了。

网友:
粘面要用沙纸打磨之后弄干净,原子灰和固化剂的比例参照说明使用。

网友A:
是不是调好后没有接着用,或者灰过期了?

网友:
原子灰和固化剂要拌成清一色而且尽快施工{有凝固时间限制}。

网友B:
从你的描述来看,是原子灰过期了,一般说来,存放过久或开封半年以后的原子灰就很不好用了,会变得象橡皮泥一样有弹性,附着力变差。大家在购买原子灰的时候要注意生产日期。

即使固化剂加多了,也只会影响固化速度,而不会变得象你描述的这样。

如果你只用很少一点,又舍不得重新买,适当的加一点点香蕉水稀释,不过,这样的话,原子灰固化后会变得更软更弹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调好后没有接着用,或者灰过期了?

调好要马上用完的,{有时间限制}自己会硬化,硬化的就不能使用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从你的描述来看,是原子灰过期了,一般说来,存放过久或开封半年以后的原子灰就很不好用了,会变得象橡皮泥一样有弹性,附着力变差。大家在购买原子灰的时候要注意生产日期。

即使固化剂加多了,也只会影响固化速 ...

正解

楼主:
这么短的时间就收到这么多回复,本坛人气确实旺。
谢谢楼上各位,尤其是6楼的四个9朋友。我都是严格按使用说明来的,估计是存放过期了,没加固化剂的灰都是橡皮泥状。

网友:
谁能介绍下 原子灰是什么啊  本人小菜一个

网友:
这个就是原子灰的作用咯!

网友:
国产的原子灰长颈鹿牌不错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