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XD电调50A

楼主(2010-12-25):
请教下XXD 50A 带BEC的电调  进入循环音后几个选项都应该怎么选? 才入门450请教各位 谢谢!

网友:
没有用过,帮顶。

网友:
出厂6个选项默认设置:
电池为自动检测(镍氢),自动油门控制,低加速度,普通缓启动操作模式,提前角为最小(),PWM8KHZ

设置参考

第1大项. ∮- 为电池种类和数量项目选项 共6小项
代表NIMH/NICD电池,自动检测电池数量
--使用6S锂聚合物电池
---使用5S锂聚合物电池
----使用4S锂聚合物电池
-----使用3S锂聚合物电池
------使用2S锂聚合物电池

进1选5 •-----使用3S锂聚合物电池

第2大项. ∮-- 为油门控制选项 共4小项
••-自动适应油门行程
••
--固定油门行程,1.1(最小油门)-1.8MS(最大油门)
••
---高加速度,适合需要快速反映的场合使用。
••
----低加速度,适合动力电池性能不太理想的场合使用
进2选1••-自动适应油门行程

第3大项. ∮--- 为电调工作模式选项 共4小项
•••普通缓启动操作模式
•••
-- 2-4极电机恒速控制操作模式
•••
--- 6-10极电机恒速控制操作模式
•••
---- 12-16极马达恒速控制操作模式
进3选3•••--- 6-10极电机恒速控制操作模式

第4大项. ∮---- 为动力基本特性调整选项 共4小项
••••正向旋转
••••
--反向旋转
••••
---软低电压保护(降功率)
••••
----硬低电压保护(停车)
进4选1或2。不是正向旋转就是反向旋转

第5大项. ∮------ 为提前角选项 共4小项
•••••
•••••
--

•••••
---
15°
•••••
---- 30°

忘了。

第6大项. ∮------- PWM选项 共2小项
•••••• 8KHZ 适合绝大多数电机,特别是外转电机
••••••
-- 16KHZ 适合高KV超低内阻电机
忘了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网友:
好复杂。。还没说明如何进入和保存呢?和好盈一样?

网友:
一样的,开控最高油门,插电,唱歌唱完,拉下油门保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