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22鱼鹰

楼主(2010-12-25):
我想用两个EP200的机身来做,用平衡仪来控制,直升机模式下利用调整螺距的电机来实现前后左右,固定翼模式下调整电机的转速来实现飞机转弯
这个办法可行吗

网友:
理论可行。难度太大 。

网友:
仔细想了想,还不如直接成品,因为结构完全不同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人家美国真的鱼鹰还经常摔呢!这控制系统很复杂的!

网友:
是的 控制高难 要多台计算做矢量控制

网友:
呵呵 刚会传的 试试
http://www.tudou.com/v/08xAr1sTlzs/&rpid=17998523==.html

网友:
楼上的是XX的?

楼主:
大家给点建设性的意见?

网友(2011-02-23):
真巧,我也在想做一架横列双旋翼机,我的想法是利用飞越250的机身和控制系统,固定其主轴,T头两边用连杆垂直安装两台电机带螺旋桨,用升降通道就可以控制两边螺旋桨前倾和后仰,飞机向前和向后运动,利用PIT变距可以控制左右螺旋桨分别向前后倾转,实现转弯或者自旋,侧飞则需要改变左右电机的转数比,比如左边桨转速高于右边桨,左边力大,飞机向右倾斜,就实现右侧飞。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行的,提供给楼上参考,你的动手能力很强,希望你成功!

网友(2011-09-13):
g给你参考一下